[問題求助] 雜牌LZE-768 關機白屏

楼主(2010-06-30):
前幾天 我表弟要去當兵前,拿了一台雜牌的螢幕給我,說有時候 按電源開關沒有用  需要 搖一搖 變壓器 插在螢幕後面的插槽 有時就可以 是拆下來看 插座已經燻黑 脫落 ,叫他去買個插座來換,換完之後,還是一樣 =.= 於是 試一試 搖一搖 按電源開關又有了 後來試一試才發現 原來是變壓器要插螢幕插座的那個頭 裡面出問題。但是還沒完,一開始測試 開機和關機 都可以正常關,只是關機時,會顯示白屏停留差不多3秒,測試半小時後,變成關不掉,一直顯示白屏! 知道怎樣量的零件 圖案中有寫電壓,其他的零件不知道怎麼量,Datashape 看不懂 =.= 也不知道有電壓圖案的那個零件 哪一個可以替換

紅色圈圈的地方 因為鐵片 撐的太開 導致與插座接觸不良 調靠近一點 按電源開關就正常了 ... ... ...

紅色圈圈的地方 因為鐵片 撐的太開 導致與插座接觸不良 調靠近一點 按電源開關就正常了 ... ... ...

版子全圖 零件看起來沒有任何異狀

版子全圖 零件看起來沒有任何異狀

測量的電壓

測量的電壓

紅色圈圈的地方 因為鐵片 撐的太開 導致與插座接觸不良 調靠近一點 按電源開關就正常了 ... ... ...

紅色圈圈的地方 因為鐵片 撐的太開 導致與插座接觸不良 調靠近一點 按電源開關就正常了 ... ... ...

電路版全圖

電路版全圖

圈圈裡面 那是什麼 沒看過

圈圈裡面 那是什麼 沒看過

零件發黃

零件發黃

測量到的電壓

測量到的電壓

网友:
沒有任何的測量數據  讓大家想幫你也只能猜猜猜看

网友:
那個看不懂的零件應該是保險絲吧,在12v輸入的地方

但你量測的數值是不正確的,不知是量的方式錯誤還是???

不然就是你的變壓器有問題,建議先換一顆再試看看

网友:
如果關機白屏,表示高壓板上的背光開關MOS有熱當不良的現象,或是A/D板ON/OFF信號沒關掉.

看你的圖左側依稀可以看到一組6PIN的接頭,你可以量一量這應該是A/D板往高壓板上的那6條線.通常是+12V,+12V,ON/OFF,ADJ,GND,GND(要判斷電源及GND,可以翻一下舊文,剩下那2條就是ON/OFF,ADJ了).

你講的關機,應該是電腦關機後,LCD應該會進入省電模式就是亮橘燈,背光關掉,這時如果控制背光的MOS如果故障,可能就會發生你講的狀況,試試看吧!!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3大 你說6pin 可是我怎麼看 最少是4pin 最多8pin
其中有一組 本來就沒有接線了

网友:
第2張圖,左側 有個3pin及6pin的接頭.檢查那個6pin接頭

网友:
圈起來的透明管應該是持磁簧開關
不知道為啥要在螢幕裡裝

网友:
透明管是保險絲 上方有標示F3

网友(2010-08-19):
謝謝版主提供照片喔!讓我學習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