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51GMF-9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0-06-30):
開機,聽聲音一切正常,bios 也沒有故障的嗶聲,但,就是沒畫面。
LCD 是好的,接別台電腦都可以顯示。

想說找一片 PCI-E 的顯示卡來試試看,一直沒能找到。
要怎麼測量來確定是否顯示的部份壞掉?

如果確定顯示的部份壞掉,買一片顯示卡就可以繼續用。不是的話,也沒能力修,只好換主機板了。

网友:
這個應該是內顯有問題導致~~~

网友:
我的是連逼都不逼就是無畫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橋@@
回焊 可處理

网友:
BIOS 重燒 或 整合橋回焊  就這兩樣嚕ˊˋ

939的板子難搞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賣臘
整合橋回焊  不行拆下從新直球VV   BIOS 也常掛點 一一 我碰過 換新的BIOS裝上去財搞定 舊的BIOS會秀鬥秀鬥一一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可是要超高技術還要有設備吧???高難度~

楼主(2010-08-15):
終於借到一片顯示卡來測試,確定是顯示卡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