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主機板鍵盤異常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0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真棒,這就是我要達成的境界,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棒,這就是我要達成的境界,感謝分享

哪一種境界???A板子境界?將高階物品修好省一比錢去買新的境界?
還是連細小電路故障也不放過它....

网友B:
原來是排阻啊!嗯!這與IDE故障的情形類似。

最後一張圖那顆硬碟,maxtor的吧!我有三顆,很好用的說,不過有一顆晶片炸掉,一顆讀取IO可能有瑕疵(這兩顆都是撿的),另一顆,則是向學弟買全新的,工廠貨,很薄、單碟,又安靜。

原來您考我M2N,就是因為這塊啊!
它跑AM2腳位、DDR2,不然也與我的電腦一樣等級,同樣晶片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排阻啊!嗯!這與IDE故障的情形類似。

最後一張圖那顆硬碟,maxtor的吧!我有三顆,很好用的說,不過有一顆晶片炸掉,一顆讀取IO可能有瑕疵(這兩顆都是撿的),另一顆,則是向學弟買全新的,工廠貨,很薄、單碟,又安靜。

原來您考我M2N ...

那顆硬碟~~~是我拿來測試客戶用的主機~~
被我丟在地上...要用才有撿起來測~~~~

网友:
回复 网友C:

................... .....因為容量小,只有40G,所以被您丟在地上了。

网友D:
哇~~~~一手拿電錶一手拿相機照的好棒!
常常一邊修一邊拍照都拍得快起笑了n_144|

回复 网友E:
那硬碟很薄...但溫度確有點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一手拿電錶一手拿相機照的好棒!
常常一邊修一邊拍照都拍得快起笑了n_144|

回复 网友E:
那硬碟很薄...但溫度確有點高....

我光要拍到這麼清晰的照片....不知道報廢了幾張拍模糊的照片了...
畢竟~~角度很重要...通常我拍照~~~前幾張都是預拍..先看看角度有沒有問題..
在拍其他測試點的照片...

PS..這幾天一有控我就再備份我的維修實例..但...天阿~~~怎麼那麼多阿.....去年的到現在還沒備份完..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我知道....因為我也一堆照片(維修時隨手亂拍)
真不知該怎麼整理了

网友:
恭喜完修~~
原來是壞排阻阿.又多了一個維修方向了n_116|

网友:
不愧是Shunxing大保內也是給他處理下去啦
結果是排阻惹的禍
差各幾十就不行了~~
恭喜有了新等級的電腦~~我還在P4 3G的年代~~哈哈哈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感謝 shunxing (大) 又分享了維修文 !
此片 M2N 最大的遺憾是只能支援 雙核 的CPU , 總線速度及DDR2記憶體只支援到 800MHz , 若是用在3D繪圖或是影片轉檔上 , 能力就會有不足的情形 , 看 HD 影片到是沒問題的啦 ! 另外請問 shunxing (大) 您用的 U 跟 1TB 硬碟是用哪顆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因為我也一堆照片(維修時隨手亂拍)
真不知該怎麼整理了

我PO完實例之後~~~沒問題就把照片刪了...只留實例的部分(低解析有水印)...

引用 网友G:
感謝 shunxing (大) 又分享了維修文 !
此片 M2N 最大的遺憾是只能支援 雙核 的CPU , 總線速度及DDR2記憶體只支援到 800MHz , 若是用在3D繪圖或是影片轉檔上 , 能力就會有不足的情形 , 看 HD 影片到是沒問 ...

CPU這板子能支援的AMD X2-5200+ (2.7G)
1T硬碟...當然還是我愛用的希捷....

网友:
回复 网友I:

呵呵!您的維修實例記錄,應該也是從加入這邊開始,才有在記錄吧!我也是。
看您的發文量,扣除一些雜七雜八的,保守估計,維修實例的文章,少說也有100多篇,備份起來很累人,可以考慮,每次PO實例時,順便做成文件檔,就不用備份了,只要把心思放在之前的,備份就行了。

我想到備份,是某一次論壇掛掉開始,從那次之後,只要維修實例,通通都放到部落格去,也算是一個備份動作。

网友D:
M2N我也有一片~~只是後面多了PV-VM
我這片燒掉CPU供電~~連電容都燒到不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阿水大,6100的散熱片很單薄.........如果修好了,要加風扇。
430也一樣,華碩完全沒掛散熱片,還要自己手動加掛。

网友:
回复 网友K:

大大好眼力~~~
這片燒成這樣不知道修不修得好~打算當廢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應該還修的起來!
「從晶片」大概已經被打爆了,怕料找不到而已。

我這台主機,A8N-VM,就自己加掛了,剛使用一下子,就嚇到了,燙得不得了。

网友:
AMD 939的CPU不燙但南北橋卻超燙的

网友:
順興大,如果像你這樣會修,原廠維修站又遠,那肯定是自已修了
不過目前用的也是amd x2 4200的,當然是花coco升級的啦!

回复 网友M:

阿水大,看你主機板上的保固標籤, 你該會不會是在順x3C上班吧?

网友:
回复 网友N:

不是耶~~那是客戶換下的!

网友:
過程簡潔有力...
不過...太相信所謂的通病了
如能沒有這個步驟,那就是PRO級的,直接命中目標

网友:
膽大心細!!
判斷正確!!
沒話說的作品!!

网友:
很好的維修分享,的確遇到鍵盤或滑鼠故障的問題點是出在連接的排阻上

网友O:
感謝維修分享,排阻常常會導致這問題,但是不裝上去好像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感謝維修分享,排阻常常會導致這問題,但是不裝上去好像也可以吧

錯了...錯了...
不裝也可以的是排容

网友P:
拆銲的真漂亮 我的拆了都很慘 可以交個秘訣嗎 S大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P:
拆銲的真漂亮 我的拆了都很慘 可以交個秘訣嗎 S大 感謝

多練習幾次就會拆了,火力380度大範圍,要大動作要快,不過要注意附近有無小貼片要保護好,不然拆到掉光可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D:
M2N我也有一片~~只是後面多了PV-VM
我這片燒掉CPU供電~~連電容都燒到不見了!

這版子是被雷打到嗎n_119|
炸成這樣,要修復可能有困難了,內層線路可能有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