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MV CT-730D 無畫面維修實例(已完修)

楼主(2010-07-01):
拿到手的時候先檢查變壓器  發現有19V穩定輸出  確定要拆機囉
拆解這地方要特別小心  拆下排線和VGA接頭的銅柱之後才能拆鐵殼
拆開後先目視檢查  沒有發現零件爆開  直接就去量保險絲
左側保險沒掛  右邊保險斷了  表示控制板那邊出問題
先換上4A保險絲之後  測量後半段線路是否有短路現象  導致保險絲燒毀
發現的確有短路  這就不能上電  必須先排除
首先
從最大顆的電容先拆解 發現SMD電容有短路情形
運氣不錯拆到第二顆就排除了短路
如果想知道電容值  其實可以拆下旁邊的同樣大小的電容下來測試
但是因為有裝和沒裝其實差不多  所以隨手換上桌上的104電容
開機測試OK  這算是很簡單的  共花了10分鐘完修
因為以前有修同型的  印象中這地方的電容很容易短路  所以PORT文出來  希望能減少大家找短路的時間

网友:
又是一筆維修實例! 讚~~

网友:
謝謝分享 這類型的 ~MLCC  SMD確實很容易壞 造成短路~這種版子的 ~SB340也容易壞~造成 ~短路 燒保險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很實用的範例喔~:)

网友:
找短路零件的確不容易阿,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跟我說SB340位子 大概在哪呢?

网友:
檢測又有新方向囉,屬於肉腳等級的我~的確可以減少找短路的時間.感謝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以後可參考

网友:
原來這是這一行的通病阿~~下次遇到要特別注意了~~

网友:
那顆是奇美的通病~
通常保險絲掛了那顆也差不多了~~~

回复 网友B:
舊文好像有~找一下吧!
我記得我電腦有存檔~但剛想找給你看時卻又找不到~拍謝

网友C:
每次拆鐵件都要很小心那條軟排,真是麻煩

网友D:
大容量1206 MLCC  SMD  22uF 耐壓底,只有6.3V ,最高10v ,當電源濾波,很容易短路,造成Fuse等燒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拆鐵件都要很小心那條軟排,真是麻煩

  拆開後'我都把排線下鐵片剪開 方便多了 又貼片保險直接用[玻璃管保險]拆內絲焊上-施工更容易'好像也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容量1206 MLCC  SMD  22uF 耐壓底,只有6.3V ,最高10v ,當電源濾波,很容易短路,造成Fuse等燒毀

是6.3V/220uf 還是?22uf?

网友:
104那顆電容可以取代固態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