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TOP225Y-TOP226Y-TOP227Y

楼主(2010-07-01):
請問各位大大誰那邊有少量的PWM IC可賣...
這好像停產了=_=
網路上找只有TOP227Y..
一次最少要買10顆~一顆單價150
好貴唷~誰知道那裡能單買幾顆的~乾溫唷^^

网友:
可以找一些舊電源,內部輔助電源電路可能會採用。
另外一些較好的電子變壓器內也會使用。

楼主:
嗚~~翻了一堆回收廢品都只發現到TOP223Y
功率比較低=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