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一下 K8 AM2 CPU看有沒有人有一樣的狀況

楼主(2010-07-01):
調查一下 K8 AM2 CPU看有沒有人有一樣的狀況
最近在公司 開始遇到客戶 K8 AM2 的CPU 溫度持續標高問題
從 4200+ 4600+ 5200+ 都有
先去除之前需要家墊片的問題
因為墊片問題我找就遇過了 該加強的都加強了(手上還一堆原廠發的3M墊片)

我目前所遇到的是
如:不同顆5200+ CPU 使用同樣的版子.CPU架.風扇(也就是同一台機器只換CPU而已)跑程式狀態下
所得的溫度都不同(HWMonito測得的核心溫度),有的CPU就是會一直飆高到9X度,直到斷電保護)
而M/B所得的溫度卻沒飆高.....?(我個人也不信邪外接了測溫裝置 一樣都沒飆高的問題)
該顆HWMonito測得的核心溫度會飆高者,就是會一直飆高直到斷電保護
不會的就是不會(只有5X度左右)
但是不管會飆高溫度的也好不會的也好,使用外接測溫或M/B測得的2者溫度都差不多

有此可見是CPU內部的測溫出現異常(可能熱敏電阻有問題了),只是我這2天已遇到4顆CPU這樣了
會的CPU 不管換到哪快版子溫度就是會飆高....XDn_132|
也準備將這4顆送修了
只是有點不太像信手會那麼賽n_132|
來問問是否有人一樣賽n_108|
而且這4顆差不多都使用了2年在幾個月,差幾個月就過保了

网友:
好像這一系列都出包?除了加墊片,還要塗抹散熱膏,確保CPU與散熱片貼合。

网友:
有一些原廠風扇設計有問題,會造成CPU發燒,可以嘗試更換其他種類的原廠風扇測試。
最早期939的原廠風扇下壓力最大,扣具也比較不容易"軟腳",但缺點是最好使用金屬強化背板,以免造成主機板型變。

网友:
快過保~~那就快送修吧~~~
我是覺得散熱膏還滿重要的!
前天修到一台不定時會發出嗶嗶聲的PC(在WIN下也會)
後來拆了CPU風扇後才發現客戶把散熱膏都擦掉了~~~造成CPU過熱緊告

楼主:
這4顆該試的我都試過了ㄏㄏ..
墊片.散熱膏,這些基本的我是不會犯錯天天在用,連M/B的風扇底座也換過了,
換到新的版子上測也都一樣ㄏㄏn_138|
燒機程式一跑一樣會飆到8X~9X度....:on_096|
應該是CPU內部的熱敏電阻有問題吧
到9X度一跳機我就拆下扇熱器
用手摸摸CPU感覺了不起也不過6X度吧
若真的有9X度我應該就會埃埃叫了....ㄏㄏ

网友:
恩恩~既然 換過很多片 版子的話 那真的有可能是CPU 出問體囉 ~

网友:
我也覺得是CPU體質的問題~~~~~
那時我手摸也不太燙~~但BIOS卻跑到八~九十度~~

网友(2010-08-12):
這應該不是CPU問題..我處理過幾部都是用市面買的C牌散熱風扇
原本CPU也是飆到斷電保護..更換後燒機都40度左右
後來詳細研究發現K8原廠扣具過緊加上早期背板是塑鋼的
用一段時間會變形導致散熱片沒完全貼平CPU..重新塗抹散熱膏可暫時解決
這也是為何手摸散熱片感覺溫溫的...CPU卻飆高溫
之後和店家業務討論不謀而合..他們也是用鋼材的強化背板處理
以上供你參考...另外INTEL775的原廠散熱風扇造成主板變形更嚴重..久了也會出問題!!

网友:
主機板也有可能CPU也有可能,目前只遇到主機板一塊會這樣, 大都是CPU問題居多,除了送原廠之外就是加強散熱了,
已經換過4顆到最後都更換AM2-245的新品

网友:
請重新把cpu拆下來後,重新塗散熱膏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都是這麼處理的。

楼主:
已經送修回來啦(換顆)
確定CPU的問題
早就讓USER拿回家摟

网友:
回复 网友A:

4200+ 5200+ \保內快送廠商會換X2 245 給你

网友(2010-09-13):
我是換下面那款小塔型散熱器解決
我買4XX還便宜,散熱不錯,又不貴
我室溫30 CPU大概38度左右 滿載大概50度左右

网友(2010-12-08):
K8 AM2系列 的CPU  5000+ 5200+ 很容易過熱自焚,好像是本身体質的問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有遇過更新到最新的BIOS後,就發生CPU溫度到90幾度,
直到斷電,刷入舊版BIOS後就正常了,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請快送修,我常送,後來塑膠背板都幫我升級到金屬背板
問題點改善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全部如圖-5張小朋友有拔找n_121| 。我有作過功課的,上淘寶探險買回來的,因為它本就是Made in China。

网友:
Sorry.......回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