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710b 畫面一閃就沒了

楼主(2010-07-01):
請教大大們
原先的狀況是開機無畫面,拆開後發現有4顆電容爆了(如圖紅色圈圈的),換了以後測試變成開機一閃畫面就沒了
4四個電晶體(99776J)也拆下來量過了沒問題,請教大大們該如何往下查,謝謝
I901(黃色圈圈)是OZ9RRAD

网友:
那是過壓保護,查一下保護腳往那條線路查
過壓保護電路主要用來防止背光版電源形成電路輸出電壓太高損壞後面的電路。當一背光板電源形成電路輸出電壓太高進入保護狀態時,可以通過測量版背後的穩壓二極體兩端電壓進行判斷,當測量穩壓二極體兩端電壓相等時,說明由場效開關,跟電感及二極體所組成的降壓電源形成電路輸出的電壓太高使穩壓二極體損壞,若穩壓二極體正常應該檢查場效開關(mos)因為工作電流太大,反諷電壓太高而擊穿。這是一般過壓保護的維修基本要注意的幾個地方

网友:
燈管有沒有檢查~.

网友:
用外接燈管先測一下這高壓區塊是否正常。

楼主:
再次把板子上的二極體及電阻都檢查一遍,沒發現有異常的或打穿的~
頭大 ,怎麼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燈管...............先用其他的點看看。
如果燈管是好的,檢查看看燈座旁的那些電容......但要用電容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