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柴油引擎發電機接線(已解決)

楼主(2010-07-01):
因大樓遭小偷偷取電線及端子盤.其中電線部份已修復.但發電機組裡的端子盤竊賊也偷走.且無接線法.請教有這方面專長的大大.幫忙感恩不盡
以下為發電機圖片  MECC A?ESPA銘牌

网友:
 挖哩!這麼多線!
小弟我不會......純粹好奇走進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想這些事想到晚上都睡不好n_080|

网友:
mecc alte spa
找不到你的型號捏
隨便貼一張
輸入kVA
找型號
下載M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雷大謝謝您我看看一下喔n_131|

网友:
發電機機頭網址http://www.meccalte.com/index.php?s=17
找看看你的type

网友:
熱昏了,金害
忘了附上網站連結
還好樓上的大大補上了

网友:
AVR好像也被偷了
建議直接找發電機專門電處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找到這些資料.
雄爸請問這處理費用大約須多少費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找到這些資料.
雄爸請問這處理費用大約須多少費用.

費用不清楚
為避免廣告嫌疑
已將我公司的發電機廠商聯絡電話
發送至站內短訊息
請參考

仔細對照4#的貼圖
小偷好像只是把發電機的輸出結線匯流銅排給拆了
還有銅排連接到NFB的電纜也拆了
如果AVR沒有被偷的話
應該1.5~3.0萬元可處理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費用不清楚
為避免廣告嫌疑
已將我公司的發電機廠商聯絡電話
發送至站內短訊息
請參考

仔細對照4#的貼圖
小偷好像只是把發電機的輸出結線匯流銅排給拆了
還有銅排連接到NFB的電纜也拆了
如果AVR沒有被偷的話
應該 ...
不只拆那.發電機輸出一次側到ATS的250平方電線及消防馬達電線全被偷走了.圖是已修繕後.光電線部份就花了近8萬.本想自己拉線.但手上沒那隻可壓到250平方的油壓壓著機.做罷.請人來施工4人一天又花了2萬n_100|

网友:
以後大樓機電室一定要裝警報器,不然一定會遭小偷光顧。我住的大樓沒裝前就被偷(狀況跟樓主一樣),裝了後就一路平安。

楼主:
回复 网友D:

slimboy大.我也想過要裝防盜.只是還在構想裝設於那裡.

网友:
現在的小偷真是無所不偷.可惡至極

楼主(2010-08-11):
經各位大大的幫忙尋找資料.但還是不敢自己動手.怕把繞組給燒了事情就大條了.以前求學時.同學實驗就曾把一個馬達的繞組燒了.於是請了專業發電機廠商來.定製一個接線組.看了接線.有Y啟動跟三角運轉.也就是啟動是以Y接線.運轉到一個速度後.換向器動作後變成三腳運轉.有專業術語.我都已忘光了n_144|

网友:
這個應該是3相交流發電機,3條粗線就是輸出,2條要穿過感應環(偵測發電電流),比較細的是場磁繞組,應該還有更細的接在發電機電樞碳刷上,您這台請人處理應該跑不掉,因為發電機引擎啟動線路也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