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壓保護的故障排除

楼主(2010-07-01):
故障點:開機時背光發光後及滅
檢修方法:燈管發光,說明背光已經開始工作,燈管熄滅的原因是保護電路動作所致。高壓板的兩組電路構造完全相同,而且共用一個保護電路,不可能同時損壞,檢修的時候,可斷開一組電路,以確定保護電路動作原因。因無激勵脈衝輸出,背光板電源形成電路無法工作,,所以斷開脈衝的輸出電路的限流電阻,是快速判斷的捷徑。
過壓保護電路主要用來防止背光版電源形成電路輸出電壓太高損壞後面的電路。當一背光板電源形成電路輸出電壓太高進入保護狀態時,可以通過測量版背後的穩壓二極體兩端電壓進行判斷,當測量穩壓二極體兩端電壓相等時,說明由場效開關Q1,跟電感L1及二極體D1所組成的降壓電源形成電路輸出的電壓太高使穩壓二極體D1損壞,若穩壓二極體正常應該檢查場效開關Q1(mos)因為工作電流太大,反諷電壓太高而擊穿。這是一般過壓保護的維修基本要注意的幾個地方

网友:
很實用的文章解說.....謝謝.

网友:
解析相當詳細

网友:
超實用的感覺喔,感謝大大無私分享喔

网友A:
過壓&過流(一般在PWM  IC剛好是相反.HI&LOW)
一種可斷開.另一種無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壓&過流(一般在PWM  IC剛好是相反.HI&LOW)
一種可斷開.另一種無效啦

過流要斷開一組高壓線圈,查另外一組

网友:
又多學習一些維修知識了,多謝分享

网友(2010-11-17):
恩  多多學習要加油

网友(2010-12-22):
我盡量想辦法看懂...

网友:
不錯的分析....感謝分享..受教了

网友:
好文趕緊收藏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指導.....我也是盡量想辦法看懂^^''

网友(2011-02-15):
好文,又多學習一些維修知識了,多謝分享

网友:
解說詳細~感恩分享~

网友(2011-03-26):
很棒的東西

网友(2011-05-19):
走過路過請不要錯過..盧大:高壓板過壓保護的檢修基本重點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