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尋找替代料

楼主(2010-07-01):
請教一下各位高手
目前手邊有一片電源板爆電容更換後依然無電源
用電錶量了一下有mosfet 打穿了,上面的編號為 4606 B5EB1X
找了零件DATASHEET 都找無這個零件的資料,是否有人知道這科零件的資料
或者是有替代料可以使用,謝謝各位!

网友A:
AO4606
Complementary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AO4606 N and P-Channel.pdf

430.94 KB, 下載次數: 1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4606
Complementary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謝謝您的幫忙~~~ 感恩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