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個繼電器小問題(CLEAR)

楼主(2010-07-01):
手上有一顆BS-115的繼電器,但COIL是5VDC,如果要改成24V,在使用一顆電組的情況,這顆電阻的阻值跟W數要多少呢?

目前用兩顆1K並聯,可是電阻很燙~~

224.15 KB, 下載次數: 85

网友:
壓降差太多,建議用一顆7805比較好

网友:
24V 使用 7805,可能換成 7805 發燙了.

繼電器都是使用直流的,不妨試一下看看動作時的電流多大可正常,加個限流電阻..

楼主:
我也認為這部分只要限流就可以了,但是上1K結果是不動作n_073|

网友:
用限流電阻分壓,計算一下,電流不要太高。
利用分壓定則,分出給繼電器用的5V,就行了。
這樣的成本就比較低了。
用兩顆1K並聯,等效電阻是500歐姆耶!
線圈的直流阻抗趨於0,若電阻並聯後,與繼電器串聯,那麼24 / 500 = 48mA。很嚇人喔!

繼電器還是需要有晶體去推它,才有控制的意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恩!  果然一顆電阻不行,之前有算過500歐姆W數太高~

偷吃步失敗n_137|

有一顆24V便當啟動太漫,只好這樣串以免損壞INVERTER~~

网友:
串一顆 19V/5W 的 Zener Diode 來分攤線圈電壓,例如 1N5356B。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  果然一顆電阻不行,之前有算過500歐姆W數太高~

在規格表中繼電器 5 v coil電流是72ma ,所以在前端500ohm 限流至48ma, 繼電器是無法動作的.

繼電器線圈電組是70ohm 估計要用到250ohm 2w以上的限流電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忘記看relay的規格書了.............

看了一下,驅動電流那麼大啊!
看來還是需要用晶體去推比較快速解決。
所以依照畫的那張圖,也是錯誤的,不能動。

网友:
24v電路應是工業在用不會設計用5v繼電器,用24v繼電器是最好,原電路上沒comos或TTL嗎?少說也會有12V以下電源  ,閒7805會太熱應該不會比電阻熱 ,且穩定多了要不就那就改PWM, :o

网友:
一定要使用24v去驅動5v的繼電器嗎
相同外觀,腳位,呎吋的繼電器
應該很好找到24v的
還是說這顆5v繼電器是在INVERTER內部
須由外部輸入5v驅動,因而不便更換

网友:
換個24V繼電器,省時又省事繼電器壽命也可能長些

楼主:
沒辦法  要串兩個便當盒(24/5V)點背光用,但是24大概晚了2秒,這樣的情況用在某些26"INVERTER,會造成INVERTER燒毀

開了兩個小時測試,串了500歐姆最後電流雖然只剩下48mA,但是還可以啟動繼電器,所以還是維持原本的方式了

感謝大家提供意見~

又不是賺很大,要我掏錢買繼電器,謀摳零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