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一下 普騰 SGXT-32E 電源板問題

楼主(2010-07-02):
小弟的 32吋 普騰 SGXT-32E 液晶電視 無畫面 電源燈一閃一閃的....昨天不是還好好的怎才一晚就壞了@@"

想說都買好及年了 看各位大大維修的文章 自己也想diy看看...就開始拆........

拆開後有臭味.....看到電源板下有一隻......壁虎.....真是ooxxx 電源板燒破了一個洞..

看一下電源板編號:FSP195-3F01  有在網路上找到有人在賣 一塊是1600元不含運還 需繳舊品

小弟不才 請教一下 各位 高手大哥及個問題

請教一下 一.電源板燒掉 其他板子會不會也有問題
              二.如果只換電源板  誠買 二手良品 電源板一張 請各位大大割愛一下
              三.站內有沒有高手是在雲林做維修站的 雲林都不知送去那裡修

或是 不用維修了..換一台比較快 請各位大大賜教

因為圖放不上來 放在無名裡  請各位大大有空在點一下 在指教一下小弟

http://www.wretch.cc/album/album.php?id=yamacandy&book=6

网友: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1848-1-1.html   有類似問題

燒電源板其他電路應該正常

建議修修看還是值得的,把問題及故障畫面資訊拍個照PO上來討論

网友:
拍張照片上來看看
有照片大家比較可以給你方向

网友:
網路找找,最近維修很便宜,送修才2000,
買一個1600的,換上又不知會不會好,
建議自己修或送修,

网友A:
前陣子剛換一個電源板(不過不是同機種)
你問的那家應該是高雄的
老闆說要先繳舊品,然後再過一兩天寄良品
我懷疑是採原板修復,如果是那價格就有點高
後來在網路找到別家,新品相容且不用繳舊品
價格還更便宜
建議你多找找再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陣子剛換一個電源板(不過不是同機種)
你問的那家應該是高雄的
老闆說要先繳舊品,然後再過一兩天寄良品
我懷疑是採原板修復,如果是那價格就有點高
後來在網路找到別家,新品相容且不用繳舊品
價格還更便宜
建議你多找找 ...

很奇怪的市場 近來也注意到類似奇怪風氣!!! 看過好多家都這樣!

又沒保證一定是原裝新品,其實是原版修復後再賣給客戶? 明明是二手貨還賣這麼貴!還要繳舊品收到後再寄出

他又不是原廠,也沒比較便宜! 不要跟他買找其他店家一定會有比這更優惠的。

其中一家還蠻大間的,1年前向他買了高壓和電源板,收到後高壓不能動!電源板有缺件,還要我花電話費及寄回運費才換過,不過也不是新品。他的回答進一堆貨不可能每片都有相對應機器可以試機所以很抱歉... 我就是幫他測板子還要付費即被拖延時間的冤大頭。
之後看到要舊品回收也沒再交易了,當然功力提升幾乎不用買原版都可原版修復,當然Q版子是很累的,找替代零件..等也很累人。
不過可少當冤大頭

网友:
對於這種繳舊品~~~業界稱之~"交換價"~

其實說白了~~就是把你故障的版子當成維修料件使用

一般不懂維修的人留著也是沒用,因此呢,有良心依點的商家會這樣標示

"1.新品"原價NT:2500

2. 一换一交換價(你故障品要給商家) :NT:1300

通常~交換價的價格因該是原價的一半左右

====================

但是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要繳舊品收到後再寄出" ~~這擺明就是,他是修你故障的版子修好再寄回去給你,除非他修不好

給LZ建議,多多詢價看看 or 直接送修~~~對於這種~~" 要繳舊品收到後再寄出" ~~還是算了吧! 感覺像土匪

要嘛~就光明正大的說,你將故障版子寄來,直接幫你修版子修到好,何必要以這種方式做生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上的大大們真熱心..真感動
我燒的 比他的嚴重 我早上有送去電器行請老師父 修
結果他吧燒掉的點 用線接一接 結果還是一樣
老師父 叫我換一塊比較快.........@@"
鄉下的老師父 對LCD好像不太熟....@@"

我拿回來有自己測測看 燈管不會亮 用電錶量了一下
量不到24V  本來因該要有5V的點 量出來只有2~3V
所以才會電源燈一直閃

突然想到...以前在學校怎麼不好好學習...都忘光了..
現在只能換換電容 簡單的零件換一換而已

网友:
可能短路時有傷到其他元件(尤其是PWM或PFC IC),導致電壓輸出異常。
可以的話貼實體照片或是用圖示說明壁虎陣亡點在電源板哪個區塊,會比較容易判斷異常位置。

网友:
power..............會先有待機。
壁虎會炸掉,銅箔翻起來,大概災情是在一次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