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主機板io如何選用?

楼主(2010-07-02):
如下圖,這麼多種IO 是不是一定要找接近的?還是都通用?
http://www.ic995.com/shop/index.php?cPath=10_230

网友:
型號要一樣,有的帶有專利開機功能,須和原始IO相同才能更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來是這樣,不過IO太細了很難換耶,終於搞懂熱風槍附贈的這個「工具」拔取之後用這個工具撐開~
拆掉後主機板上的錫該如何清理呢?都會黏在一起

网友:
用刀口的 别用圆锥的       然后用镊子 压四方         再用热风枪吹呀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不過IO太細了很難換耶,終於搞懂熱風槍附贈的這個「工具」拔取之後用這個工具撐開~
拆掉後主機板上的錫該如何清理呢?都會黏在一起
28971 ...

用吸錫線吸掉就好囉~~~~

网友:
正常來說是要 要換上同型號的 ~有些可以替換 -尾數--好像很少
拆掉後主機板上的錫該如何清理呢?都會黏在一起...
加點助銲劑 用焊槍 給它帶走 銲錫 變成一點點 均勻也可以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吸錫線怎弄才不會把銅箔弄壞,上次弄一擦拭後弄斷好幾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