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國際牌TC-29PK平面電視-故障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7-02):
請問過位大大
國際牌TC-29PK平面電視
電視看到一半.突然整個變成藍色畫面.看DVD完全正常.
以為是第四台斷訊.但家中其他電視還有第四台看.
但關機那一霎那.有影像.
重開電視.又可以看了.
但看不到幾分鐘.變成藍色畫面.

只要關機很長一段時間
開機就可以看大約半小時
之後又變成藍色畫面
但可以預知時間
只要轉台時.先變藍色畫面.再有畫面時.就知道差不多了.
正常是轉台直接變畫面.

不知道各位大大哪裡出了問題
放了幾個機板的圖
可否告知哪個區域出了問題

型號
7/8
看到#13chong45看到大大的回應
馬上去測試了一下
當電視變成藍色畫面時
沒有關機切到DVD視訊時
原來也是變成藍色畫面=>但有聲音
切換到電視時=>沒有聲音
不知道是哪出了問題???

當電視正常時
拔掉接DVD的機板
就變成藍色畫面=>沒有聲音
再切到DVD視訊時
一樣是變成藍色畫面=>但有聲音
不知道是不是這塊機板出了問題

有大大可已告知的嗎?

還是機板旁邊的鐵盒子有問題

7/16
最新發現
只要開著電風扇吹電視就不再有變成=>藍色畫面
於是想了解是哪裡過熱產生
原來是下面這塊機板
不知道有哪位大大可已告知哪裡出了問題
1.電容都拆下量過=>正常
2.箭頭那幾顆也量過=>正常
3.水泥電阻也量過=>正常

更換 lounpo 大大說的C558, 是一棵約直徑1cm藍色陶瓷電容,但我的規格是 561k/2KV
已使用一個禮拜了,不在有上述的情形了,感謝 lounpo 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挖...圖片沒有顯示...

楼主:
圖已補上

网友B:
跟我家電視有點像
但我家電視是
看大約20~30分鐘後
開始有雜訊
之後越來越嚴重
再來斷訊
而且詭異的是
只有新聞台(47~57)會這樣=_=|||

网友C:
水平晶體旁的藍色高壓電容...
沒幾顆.焊下來量一量容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晶體旁的藍色高壓電容...
沒幾顆.焊下來量一量容量吧

請問是圖中這幾顆嗎?...
機板的左邊
接第四台線的旁邊
謝謝!告知!...

网友C:
最後一張圖的右邊那些

网友D:
FBT旁邊
FBT旁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後一張圖的右邊那些

請問是這張圖的箭頭這幾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FBT旁邊
FBT旁邊

請問是圖片FBT旁這塊機板嗎?

网友B:
你可以用這個
http://www.imageshack.us/
這比較好用(至少圖片不會不見)

网友:
我只看到兩個叉燒包..

网友E:
DVD正常,不是中週或TUNER的問題嗎?怎麼會跑到FB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這個
http://www.imageshack.us/
這比較好用(至少圖片不會不見)

OK

馬上註冊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DVD正常,不是中週或TUNER的問題嗎?怎麼會跑到FBT

看到大大的回應
馬上去測試了一下
當電視變成藍色畫面時
沒有關機切到DVD視訊時
原來也是變成藍色畫面=>但有聲音
切換到電視時=>沒有聲音
不知道是哪出了問題???

楼主:
7/16
最新發現
只要開著電風扇吹電視就不再有變成=>藍色畫面
於是想了解是哪裡過熱產生
原來是下面這塊機板
不知道有哪位大大可已告知哪裡出了問題
1.電容都拆下量過=>正常
2.箭頭那幾顆也量過=>正常
3.水泥電阻也量過=>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馬上註冊試用

我想應該不用註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7/16
最新發現
只要開著電風扇吹電視就不再有變成=>藍色畫面
於是想了解是哪裡過熱產生
原來是下面這塊機板
不知道有哪位大大可已告知哪裡出了問題
1.電容都拆下量過=>正常
2.箭頭那幾顆也量過=>正常
3.水泥電阻也量 ...

=====================================
不是那裡..
是在水平晶體及FBT旁的那幾顆..

网友(2010-08-30):
我電視一樣是國際29吋,用在av畫面和一般電視畫面時看約40分也會閃藍色畫面!我修好了

我是去趴文結果是換一顆類似防雜訊突波電容,我電視電容位置在 c568,也有人位置在C558, 是一棵約直徑1cm

藍色陶瓷電容,規格是從上到下是 560k   ,2KV  在FTB旁,我趴文給的答案是560P ,2KV~ 希望

對你有所幫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家電視有點像
但我家電視是
看大約20~30分鐘後
開始有雜訊
之後越來越嚴重
再來斷訊
而且詭異的是
只有新聞台(47~57)會這樣=_=|||

你的電視是TUNER 或中頻 壞掉

情況不同

楼主(2010-11-01):
回复 网友F:

    感謝大大.已更換C558,但我的規格是561k/2KV
    已正常使用一個禮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