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3260] [電源板FSP288-3F01] 尋04N70BF-H

楼主(2010-07-02):
收到一台三鳥的3260 LCD-TV不過電...
所以就針對電源板做檢測...
電源板的型號是FSP228-3F01...全漢的板子...
上電連5V都沒有輸出...
回追到Figure1上那顆180u電容才量到電壓...
這是市電經整流濾波後...
目前是查到04N70BF-H打穿...
而他的gate則由Figure2上的EA1532A的輸出控制...
所以理所當然的EA1532A也無法倖免...
另外還查到Figure2上mark code為2X的4401也異常...
CE兩端不管怎麼量都不到一歐姆...
暫時是查到這裡...還會再繼續查...

不過...目前遇到缺料的問題了...
4401應該不難找到...
EA1532A也可以在y拍或露天上找到...
但04N70BF-H...似乎不是一顆太一般的料...
找了電料行...y拍...露天都沒有...
所以上來求救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這顆料可以在哪裡買到...
或有試過用哪顆料可以代用的...
04N70BF-H的真象如Figure3所示...
也附上datasheet的連結...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ER/AP04N70BF-H.html
大感謝~~
Figure1

Figure2

Figure3

网友:
可以看看ST的STP6NK70Z(700V 5A)
若700V同級MOSFET不好找,也可以將耐壓修正到800V,會有較多選擇。

网友:
不是打廣告喔!這裡很多,幾乎都可以代用,看阿謬大您要哪個規格,自己挑囉!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258&o=0&m=1

楼主:
其實之前是survey STP5NK80ZFP...
可是他跟4N70還是有一些差異...
所以本來是想上來問問看有沒有4N70的貨源...
或看看有沒有人有這一顆料代用過的經驗...
不過看樣子還是得自己試試了...

另外有一個問題想請教...
STP5NK80ZFP...和狼大建議的STP6NK70Z...
如果是選FP的包裝...
額定功率都是30W...
比原料04N70的33W略小...
我是該直接衝TO-220FP包裝...賭他design margin夠...
還是該為了這3W...選TO-220...然後另外加絕墊片...
這還有沒有其他的issue...
附上STP5NK80ZFP的datasheet連結...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CS/STP5NK80ZFP.html
感謝...

网友:
如果發熱量大,可以用標準TO-220,加墊絕緣墊片及絕緣扣。
不然再找往上一級的FP包裝,就不用擔心絕緣問題囉。

网友:
各位高手大家好
小弟也有同款電源板故障,但是看起來是電容爆漿,
CS19、CS21、CS22、CS20、C33爆漿
還有請教Bartolomeo大大:
背面IC2(EA1532A)的第8PIN連接R28、R29的變壓器(這個稱呼應該不太對)
推測該變壓器之接點應為其兩側接點的中間抽頭、我量測並不導通
不知是否可以幫我量一下確認,謝謝

如果是該變壓器損壞,那只能花3000元請原廠來更換

不好意思,補充說明:
電源燈不亮,保險絲未損壞

网友(2010-08-03):
我自己三隻鳥修的經驗 KT41.rar (148.83 KB, 下載次數: 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