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電容測試電容

楼主(2010-07-02):
從以前的板子拆下來的電容好像比現在的好耶~
用電容測量都高於標示,而現在很多新主機板的電容都剛剛好接近容值誤差大概會多50~80.而舊的主機板拆的都會多100-200
不過如果為16v/470uf 好的電容容值有可能到870uf嗎?

网友:
16v/470uf 好的電容容值有可能到870uf~~~~~~~
太多囉 ~基本上都有 ~+- % ~  870UF 太多

网友:
電解電容一般常見的誤差等級是 M(±20%),不過也有不常見的 P(+100%,-0%)、Z(+80%,-20%),觀察一下電容器外皮的文字印刷有無這些字母,否則的話就歸屬不合格的瑕疵品。

网友A:
電容容量測出不足或超過20%都屬有異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容容量測出不足或超過20%都屬有異常。

 20%這麼大的限度阿......我那堆準備廢棄的電容要拿回來量了.

网友:
但其實對電容較嚴格要求的電路,最好在10%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