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1E電壓檔的疑問

楼主(2010-07-02):
如圖,我的電表在電壓檔,沒有接任何東西,上面的數字正常是0,
但是我的不是,在量測電壓也會不準,奇怪的問題,
是電表的問題嗎?有可能是靜電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池可能沒電囉!
電池沒電的情形下,晶片沒辦法正確動作,輸出就會亂跳了。

网友:
拔掉探棒若仍無法歸零,則表示是電表問題,可以先檢查電池有無電力。

楼主:
謝謝兩位的回覆,這電表示新的,電池也換過了,一樣不行,我應該是買的不良品了,
不知道有沒有所謂的仿冒品= =

网友:
我手邊的ut-61e也有一樣的症狀...還一直以為是雜訊咧...切ACV AUTO模式會出現0.02xx V左右的跳動數字...,切到mV檔更慘...還沒用上幾次就得換IC了嗎=..=?

网友:
可以先拆機,針對裡面的電阻,做補焊加強的動作,看問題能否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好要換IC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0484&highlight=UT61E

雷大您怎把我的糗事貼上來阿n_136| 電壓檔如狼大說拔調探棒.因是歸零.不然真的要修了.mv檔會亂跳.這我也請教過大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9870&highlight=MV大大可去看一下喔
要是是那個ic壞了.我朋友那還有一顆.如您有想玩.我去跟他說.請他賣您.

网友:
Dave大怎麼說是糗事呢
那篇是很精采的實例呀
光是那麼多腳的IC要焊上就是技術
更別提您神通廣大搞到那顆IC了

网友C:
我的是上次阿國團購的.一拿回來也是這樣.我還以為電錶太好太靈敏了............

网友:
會不會跟電容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上次阿國團購的.一拿回來也是這樣.我還以為電錶太好太靈敏了............

那你是怎麼處理的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中間那個轉盤壓一下或稍動一下就會歸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間那個轉盤壓一下或稍動一下就會歸零了.

這是接觸不良還是 ?

网友:
看淘寶的賣家不是都有2年保固嗎?可以問問看,不過來回運費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