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急救~剛開機時畫面偏紅~

楼主(2010-07-02):
急救~剛開機時畫面偏紅~
普騰傳奇電視機種SAT-29M1
返馳變壓器發生異聲疑似高壓漏電未更換但已維修完成
另一問題為畫面剛開機時前五秒畫面偏紅
五秒後隨即畫面正常
請教前輩是哪裡出問題呢
可否詳細指導呢?
感激不盡~感恩^ ^

网友:
可能映像管已經開始老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前輩的指導
現在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開機畫面兩旁邊內凹
這又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好像是水平枕型失真
之前好像有人發過帖
你可以先搜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的指導
現在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開機畫面兩旁邊內凹
這又是什麼問題呢?

=============================
普騰機型先看一下與水平晶體C.E極並連
的兩顆串聯的二極體是否故障
還有就是PIN線路有無空焊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映像管老化就先不管他了
因為開機三秒就恢復清晰了
畫面內凹的原因為Q350故障
換過後就好了
謝謝前輩的指導~
功德無量~感恩喲^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Q350是水平晶體對吧?

网友:
大家都好厲害!!
又學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