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2407WFP LCD壞了--120uF 450V電容爆了(未解決)

楼主(2010-07-02):
用了5年的Dell 2407WFP LCD壞了,某天按開關鍵,啪一聲就完了,知道是電容爆了,拆開目視可發現的燒毀元件如下

120uF 450V(主謀)-- 正面
0.22Ω燒毀-- 正面
SMD 1KΩ燒毀-- 底面
K3502燒毀-- 正面
L6561D擊穿-- 底面
SMD DIODE擊穿-- 底面

[終於可上圖了]

好不辛苦才買回零件焊回,裝回LCD MON,按開關鍵但全無反應,也沒有再爆電容,再拆下電源板獨立測試,供電部份的GSIB4A60橋式整流器有約330V DC輸出,不知現在怎辦,請麻煩各位大大了,指點幫忙!

楼主:
發不了圖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 你要回帖10 就可以囉 ~....注意一下 圖片 ~上傳  800*600 就可以囉 ~

网友:
DC端330V??大概是整流的二極體打穿了

楼主:
謝謝4樓,但我忘記了說我那處用220V的(量是約227V),那橋式整流器有約330V DC輸出應正常呵,
另所有更換的有問題零件都是在大電容連在一起的,下圖的SMD電容不知有沒有問題,因連在燒毀的SMD1K電阻旁,但又不知怎讀貼片電容資料?請各位指教

网友:
這玩意有掛APFC,維修上不好處理。
正常APFC電路應升壓至DC 380V,220V輸入下若只有330V表示APFC電路未啟動,因為電壓未拉起所以功率級一次側也不會動。

楼主:
謝謝版主指教,看來以超出自身能力呵,反正以訂了另一台LCD,這台可慢慢研究,如成功修好上報,不過修不好好像很浪費呵,因LCD還不錯,只是光管好像暗了一些 (可能快壞了)

网友B:
APFC的輸出電容短路,導致K3502短路,燒毀APFC的大部分零件
仔細檢查輸入電壓端到輸出電容之間的零件(數量並不多)
故障零件更換完畢後(K3502先不要安裝)
用指針式電錶量測L6561的第8腳電壓
如果電壓升到約11V之後會掉下來(L6561的最低啟動電壓)
之後又再上升,如此重複的話(因為K3502未安裝,輔助電源沒有回來)
表示L6561動作正常,關機放電後,把K3502接回
在輸入電源處串接一100W鎢絲燈泡,以防電路異常再次故障
此時啟動如果鎢絲燈小亮一下即變微微小亮,量測120U/450V電容
如果電壓有在380V以上即完修

226.16 KB, 下載次數: 149

网友:
沒記錯這台用的是S-PVA面板,相當有修復價值。

楼主:
嘩,黑暗中又露一絲曙光 ,今天中午跟一個電子人提起也說難修,謝謝各大大指路明燈,這LCD買時很貴,但也是那時24吋剛可付担的,回想用了那麼久,值得的。
星期天測試測試再匯報,緊張呵

楼主:
昨晚把APFC之零件逐個檢查,發現了多一個SMD的Zen-Diode及電晶體壞了,Zen-Diode已換但不知電晶體是什麼,上面印了ZA 21(21是小字垂直的) ,請各大大指點指點,另有一電晶體上面印了7K WDA(7K是小字垂直的) 請問這電晶體可用什麼更換(因只剩下這個電晶體不知有沒有問題),謝謝

网友(2010-08-11):
高檔螢幕,一轉眼五年保就過了,這顆很有修復價值
不知能否請樓主提供一些拆殼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FC的輸出電容短路,導致K3502短路,燒毀APFC的大部分零件
仔細檢查輸入電壓端到輸出電容之間的零件(數量並不多)
故障零件更換完畢後(K3502先不要安裝)
用指針式電錶量測L6561的第8腳電壓
如果電壓升到約11V之後會掉 ...

大雄、果然惠我良多,又多知道一種LCD的維修檢測方式

楼主:
唉,電源板還未修好,郁悶。今早又拿來研究,有1個SMD電晶體不知是那種(壞了,測不到),現上圖請問各大大可否指導指導 ( 唉,自己的水平太差勁)

楼主:
12樓Keven問的2407拆殼很簡單,把所有縲絲拿掉,把面框脫離即可,上圖就明白了

楼主:
補充補充那L6561的8腳是Vcc,應有12V供電呵

网友(2010-09-21):
引用 楼主:
12樓Keven問的2407拆殼很簡單,把所有縲絲拿掉,把面框脫離即可,上圖就明白了3243232433

感謝S大,5年一過保馬上拆掉,電容全掃下更換先~~

网友:
series99大
小弟自己有一台2407尚在保內
看您如果需要有地方做比較
看看小弟哪邊能幫上忙^^

网友:
貼片式保險絲有檢查過了嗎,一般這種情形保險絲會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