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adp3421 怎樣用烙鐵焊和拆

楼主(2010-07-02):
notebook內有一顆電源管理IC ADP3421要換 這顆IC總共28腳 因腳與腳之間很細微 焊時很易將腳與腳之間連接一起 我的工具只有烙鐵
請指點怎樣拆和焊 謝謝各位

网友:
長方型的IC還好處理~~兩邊的錫加多一點,用焊槍快速的左右加熱~~
一下子就可以拿下來了~~

网友:
拆和焊都用拖焊,拆可急速加熱約40W以上先一邊加滿錫後翹起離開PCB一點距離,再換另一邊後吸錫,焊約20w以下時上助焊劑加點錫拖焊再用放大鏡檢查

网友:
如果確定要拆  可以用美工刀 給他劃掉腳..悍的話用焊槍n_159|

网友:
有先進發實例了,建議先找看看!
我又醉了,不幫找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今晚喝很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晚喝很大哦~~~~~~~~~~~

每天都有(把酒言歡).........
距不醒人事情況有一年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還蠻好拆吧!................強項。

网友:
有些電源管理IC背面還有一個GND PAD,這時光用烙鐵就無法請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