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VM400AM-RZ 無法開機 reset燈量

楼主(2010-07-03):
接上測試卡,並開機,測試卡沒有顯示號碼,12V,5v,3.3V,RESET,燈全亮,無法開進bios
量了電壓 核電壓 1.61V , pg信號 1.多v  reset沒電壓
再來在量Bios 22腳電壓是0V  轉往測量5號,6號MOS管 電壓比對相同型號主機板都正常
一時不知道怎辦順變量了 1到4號mos管  得到答案是 , 1和3號mos管 s點 1.2v,  d點 1.6v , s點 0V
其中的 s點跟我正常同型號的S點7.56V不同  真的不知道出什問題 請大大告訴我一些方面 謝謝

网友:
這個時間大大們應該都休息了.
粗工給您一個建議參考
根據粗工爬文,一.查三大總線.二.PCR
您先從這兩方面下手.
至於,如果我上面說的您看不懂
那強烈建議您去新手區以及主機板維修區看看先進們的寶貴知識!
您應該有POST卡了,沒有假負載,請參閱各測試點相關資料!
還有.....

网友:
你的mos電壓怪怪的~~
最簡單的方法~~換個power看看~~
有時太迷信檢修卡反而會失去方向~~~~~~~

之有個台電腦power壞了....檢修卡也是rst常亮~~~~~板子被我拆光光才發現是poewr掛了
換一顆就好了n_094|

网友:
核電壓 1.61V....1.2.3.4 是 CPU 供電 ~這邊正常
reset沒電壓  ---------有問體

网友:
此塊板子剛好小弟我有。幫您量一下電壓給您參考。
我只量S極電壓喔!
5號的MOS,是1.5V;6號,2.56V。
南橋的工作條件滿足了嗎?

楼主:
謝謝大大的幫忙  我是初學者 所以遇到困難上網求救

本人有兩張嘉7VM400AM-RZ的卡  所以可以比對

power確定是正常   5號6號跟s10274chen量的s級是差不多   請大大幫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學乍練的話,需要先扎點根喔!不然真的會雞同鴨講。
元件的認識、量測,這是基本功,若要學修板子,要具備。

P、C、R原則,可以先讀過文章,有個底,在從實際中磨練,但重要的是,電子電路要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