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mac 燒網碼 問題---求救

楼主(2010-07-03):
因機板不開機問題在bios -  bios 拆下重燒 結果 mac 碼跟著被刪除
網路 ic - via6103
不知有誰有程式可燒  求救....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你重燒 BIOS後你網卡的MAC跑掉了嗎?
板大是有用什麼特殊軟體..不然怎會鎖MAC????

网友:
你可以換 別版本的(舊的) BIOS 看看 ~有些燒回 先前版本 就會OKn_151|

网友:
多換幾個看看~~如C大說的~W大也有說..新版本的BIOS可能會有問題

楼主:
因 bios  焊死的拆下燒結果 mac 碼尹跟著更新 FFFFFFFFFFFF 12碼

网友:
不然你就 讓他可以開機 ~ 之後再用 DOS 模式 原廠程式 燒回 初版的BIOS 看看 ~
不要用燒錄機.

网友:
這種情形,重燒什麼版本的BIOS都沒有用了
除非是自己先前備份的

上Google找 "VIA MAC.EXE" 應該就有了
這是純DOS模式的修改軟體,而且並不一定有用

這裡有更多相關修改程式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lanmac.htm

网友:
此晶片並無外置MAC rom,不然就可以直接更換。
可以看看這個網頁。
http://www.onda.cn/pro/download/driveexp.jsp?ITEM_ID=5505

楼主:
感謝個位提共資料問題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