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32佈滿彩色直條紋.有救嗎?

楼主(2010-07-03):
大同V32FCBB螢幕佈滿彩色直條紋.聲音正常.那邊故障.還有救嗎?
面板華映CLAA320WA01. T-CON.320WA01C.

螢幕佈滿彩色直條紋

螢幕佈滿彩色直條紋

T-CON.320WA01C

 T-CON.320WA01C

面板華映CLAA320WA01

面板華映CLAA320WA01

A/D板

A/D板

電源板

電源板

楼主:
補充:剛開機時中間黑.外圍亮的畫面.
http://www.flickr.com/photos/48525163@N08/4754340729/

网友:
有救.....有救.:)

网友:
我個人懷疑
80%是AD板IC故障
可以測試看看溫度
可以先補焊
或許長時間高溫有虛焊現象

网友:
感覺是  EPROM..

网友:
第一個畫面送入訊號,會有變化嗎?

叫出MENU看看是否正常,不正常就可能是T-CON

网友:
有救! 好救~

這類似情形大同,SONY都愈見過。

答案是T-CON ,要快直接換新即可。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提供寶貴經驗,T-CON.A/D.EPPROM再努力中!!
剛開機時中間黑.外圍亮.第一個畫面送入訊號,沒有變化.MENU不能叫出.無字形.
感謝各位先進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如樓上說的要快直接換新的。
想自己修可以查一查T-CON右邊 CNG(30pin)的電壓。

网友:
感覺是ad問題
圖四那兩顆bga的太可疑了
開機用手壓壓看會不會好
高溫工作容易錫裂

网友B:
這T-CON我有一片 . 320WA01C--2M-C5Y181C 應該可以
.可以借你測試 .我近關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T-CON我有一片 . 320WA01C--2M-C5Y181C 應該可以
.可以借你測試 .我近關渡

感謝先進dd0725 大大熱情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