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代用品

楼主(2010-07-03):
使用場所 HC POWER . INC DC48V 84A的電源供應器(故障維修)
1.二極體 BYW95C 及 1N4150
2.電晶體 PN2222A
3.光耦合CNY17-3
4.MOSFET APT5023BN
請問以上的元件可用的替代品或哪裡可以購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BYW95C   可用 IN5407 代用
1N4150     可用 FR107 代用
PN2222A  可用 2SC1815 代用
CNY17-3   可用 4N25 代用
APT5023BN 可用 FDH50N50 代用
您可以到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搜尋 , 裡面有超多的元件資料可供您查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BYW95C   可用 IN5407 代用
1N4150     可用 FR107 代用
PN2222A  可用 2SC1815 代用
CNY17-3   可用 4N25 代用
APT5023BN 可用 FDH50N50 代用
您可以到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搜尋 , 裡面有超多的元件資 ...

:) 謝謝您的幫忙,我先到材料行問問有沒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