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S800-MX, CLK燈爆閃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03):
本次的主角:  P4S800-MX
故障現象:除錯卡上的CLK燈爆閃 除錯碼異常

根據PCR 3大原則 我們先走P 確認所有IC供電 各MOS管 有無正常工作.
接著確認排除電源部分的問題,那就是針對CLK開始處裡
首先看晶振 是否有振盪出波型

CLK沒亮的時候 25M 兩隻腳的波型

CLK亮時的 波型

旁邊14.138 的波型

嘗試更換過晶振及電容 無效 確定ICS951808BF 工作條件OK 更換良品上去

哈! 波型出來了! 漂亮的25M...

上機測試 正常跑馬 RESET燈也正常運作 上機測試OK!

P.S 後面的照片是用補的拍好被我朋友誤刪 所以只有前面幾張是我邊修邊拍的
    而且我在拍的時候沒注意到示波器的刻度 我似乎都拍不一樣 很難比較啊!
    下次改進

网友:
......挖勒~~~這時鐘IC還能讓你找到一樣的~~
真不簡單~~~~我之前有遇到好幾塊板子~~~都掛時鐘IC...
但就是找不到同編號的..而且IC的代用...更是比I/O還要難找替代品...

网友:
 大家都講「時鐘IC」,只有我不一樣,講「時脈產生晶片」。

換過晶振、諧振電容之後,無果,透過示波器,可快速判別有無波形,沒有壓電效應,是不會起振,故可以判斷時脈產生晶片損毀。
此例中,算是起振不良。

25MHz..............這台示波器可以量多高啊?大概要花不少銀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噴了我 10張小朋友....

HP 54600B  100MHz  數位儲存型

很好用! 我已經蒐集了學校全套XD 上星期才又跑去買壹台函數波...

网友:
 越玩越大囉~~看了t 大的兩個實例用用示波器找出故障點~
一邊看一邊對照著示波器的圖,感覺真讚n_116|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全套了啊!..........

10K能夠有數位式的,蠻難的說,又是100M,台灣挖不到這樣的價格,只有對岸才有吧!
信號產生器的使用時機,蠻少的,如果不是做design大概很少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啦= = 中古的... 台北西寧市場 就有了...

買函數波 單純是因為報告拖太久 隔天就要交了...馬上跑去買一台來做...
或許是因為想要才找個理由買XD

有那一台應該可以來玩一些有趣的小電路(又再編理由合理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來是因為報告啊..........!玩放大電路啊?
是小組報告嗎?通常如果是小組報告,有些同學都不做,都在吸%,這學期我被同學吸很多了,同學不做,都我在做。

以後有機會,在託您幫忙找門路......買儀器。
原本想回母校問看看,看有沒有報廢的可以用。(後來又想到,學校的只有20M)

网友:
看起來很不錯阿,雖然我拿了一台太克100M的在用,可惜經驗值在不足

量測選項我是開了4個,分別是 頻率/Vrms/Vmax/Vmin

修主機版果然還是得要有經驗阿~~  我用示波器都只是在喇D賽而已....

网友:
示波器 真的很方便 ~...........嗚嗚嗚 ~好想玩~

网友:
如果沒有示波器有無其他的方法可知道零件好壞?
晶振的用途是?時鐘ic跟晶振不一樣吧?在主機板那個位置?
ICS951808BF 這個用途是?我看很多主機板都有ics這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 替換法 其實這個問題可以不用示波器 只是他比較典型我就拍上來了!

其他的問題就該打屁屁了喔!

网友:
原來這就是那種晶振有壓差,沒波形的故障。
tony6605版主這個實例再次印證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話說...最近是怎麼了......引誘下重本的實例這麼多...
一會是BGA的,現在又是示波器......

网友F:
引誘BGA的兇手絕對不是我
因為我那篇土砲預熱台海尼根版所有使用的雞絲都算基本裝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誘BGA的兇手絕對不是我
因為我那篇土砲預熱台海尼根版所有使用的雞絲都算基本裝備

你逃不掉的...
就算不是主嫌,也會是共犯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E:

照片中,紅圈為震盪器,籃圈為時鐘IC。

网友G:
請問tony6605大更換震盪晶體前有量過是因為沒有震盪才更換的,而更換後又沒有所已才鎖定是振蕩IC嗎~~,還是純粹因為示波器才查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tony6605大更換震盪晶體前有量過是因為沒有震盪才更換的,而更換後又沒有所已才鎖定是振蕩IC嗎~~,還是純粹因為示波器才查到的~~

您已經說對了,示波器只是確認晶振頻率!
晶振已經更新了,問題依然存在,那就勇往直(前)囉!

........好想買示波器.......

网友H:
ICS951808BF 換這顆一定要編號一模一樣的嗎?同類型的不行嗎。?
這顆故障是不是會導致開機時自動斷電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ICS951808BF 換這顆一定要編號一模一樣的嗎?同類型的不行嗎。?
這顆故障是不是會導致開機時自動斷電居多?

自動斷電是短路保護吧.....
tony6605大文中不是有提及到PCR檢測:電源.時鐘.復位
檢查電源沒問題,查時鐘...........

開機自動斷電....先查短路

楼主:
時鐘IC一定要一樣的!  for Intel sis VIA NV 都不一樣....

簡單說看板子超頻能不能超上去就看他 這樣大家應該就比較有概念了!

這顆IC的體質好壞可以決定OC的程度,就比方原頻率是100 你要 OC 到 133
這個基本頻率在乘上 倍頻 = CPU的處裡速度
P.S. (真正的順序不是這樣但跟他有關係,我是這樣想馬上就認定他的獨特性)
比方 P4 533 跟 800 很明顯不一樣對吧! 所以時鐘IC也一定不一樣...

開機自動斷電 大多數修12V 或 南橋 周圍 , clk故障極其少數 可簡易判斷CLK燈要亮 摸IC要會覺得溫溫的(開機沒多久)

网友:
學校全套都買回來.總共花了不少吧.功力還沒到那裡.要是有的話還真想敗一套回家玩耶n_136|

楼主:
回复 网友I:

學校全套沒很貴,而且我認為實用性很高!
30V 6A 可調式電源供應  2張小朋友  (用途及其廣泛,機車電瓶沒電拿來充充飽了還會自動斷電)
100Mhz 數位儲存示波器 10張小朋友 (除了看電子電路的波型以外還能量身體健康狀況 拿探棒插自己頭XD)
20M  函數波產生器 1張小朋友 (蒐集達成感,目前只用到一次XD)

以上的價錢 我有找到更便宜的 不過 買中古的東西 還是要選對老闆!
那老闆有近30年的中古儀器維護經驗,所以比較貴我是能接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在台中電子街,有看到中古儀器店..........
開學之後如果有去那邊,順便看看好了。

网友:
偵測卡顯示無CLK 跟 RESET燈亮,請問新的主機板AM2跟INTEL-775晶振的編號是?

网友K:
回复 网友L:

先翻翻舊文找看看,晶振該是多少呢?
就算新板子,也不會有太大變革,就小弟我所知道的,晶振的規格,一直沒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先翻翻舊文找看看,晶振該是多少呢?
就算新板子,也不會有太大變革,就小弟我所知道的,晶振的規格,一直沒改。

那ic時鐘呢?新版好像不太一樣!比較小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