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557, 電源燈閃爍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03):
本次的主角: BENQ FP557
故障現象:電源燈閃爍 差上VGA訊號也無法跳綠燈

收件時,心想"軟ㄟ" 結果拆開來卻不是這樣...
連一顆電容都沒爆XD 接著就開始拿三用電表開始量 發現P+I板輸出到AD的電壓 5v 3.3v 都很準
到高壓的12V 也都正常 這時候我就開始朝著AD板前進 摸了一下子 沒有結果...

恩! 這時候就要用特工了! 打開示波器 量測 5V 哈! 看到了!!!

濾波不良導致的三角波 波型呈鋸齒狀
接著就是把5V線路上所有電容拆下來
阿咧咧! 其實容值沒少多少喔 都在15%的誤差內 但確實就是濾波不良
順道也把3.3 12V的電容也都給他換新 一勞永逸
開機了~

換完電容之後的波型

收工...

网友:
漣波過大,造成電源不穩..................也不會硬啦!...........不過光翻那堆電容,會「起肖」。
只是做怪的傢伙,悶不吭聲而已。
示波器出馬,馬上現形。

网友:
作怪的傢伙不出聲,來陰的。

請偵探來抓~~

网友:
表面上看都無損壞,有些產品電容看都好好的拔下來量卻都低於容值,都偷的太過頭.
所以此篇主角也是電容不良囉?

网友:
喔喔喔~~~~鋸齒波耶~~~還真漂亮阿~~~~~不用特地在去做鋸齒波產生器了~~

网友:
有些電容故障時是會不動聲色的,大小皆然~

网友:
這種隱性的問題,確實相當難抓,沒示波器處理起來肯定是"事倍功半",但是有了示波器,那就是"事半功倍"了。
不由得讓人羨慕起有示波器真好。

网友:
看來有示波器對於維修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不然就只會亂拆零件來檢測,好運的話很快抓到問題點,但往往都是找好久都找不到出問題的地方,頭痛不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也許表示(1).電容表的設計會使量測產生盲點,(2). 有時電容會暫時呈現正常電容值,但一旦拉長量測時間會發現量測值會緩慢遞增或遞減,因此而仍可判別電容好壞。

网友:
嗯,在沒示波器電容表量又有誤差時,又查不到那故障,電容看來也要試著換看看囉

网友:
tony6605大~~好像是FP553喔~~
挖~~你這個實例還滿有教導性的~~以後查不到電容就先全換吧~~阿不然又沒有示波器

网友:
不得不說,BENQ內用的Lelon/Elite這兩牌電容實在是很....
自用或是不想讓客人一直煩的就全面換掉吧~
但換上去的也不能用太差的嘿~

网友(2011-07-25):
有示波器~真是羨慕!
一台貴貴好多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