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G2021 黑屏(已修復)

楼主(2010-07-03):
優派 VG2021 黑屏
一開機就都是黑屏畫面~近看可以看的到畫面
只是很暗~很黑~!
請求大大~誰可以敎我如何修好
我已經把全部電容都更換過了
可是還是一樣~!
麻煩你們了~謝謝

网友:
最大顆的電容你可能沒換
此P+I板 一般通病  是最大顆電容
會失效
請更換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覆
請問是那顆
400V 150UF嗎?

网友:
先把電容換好,再查燈管是否正常跟高壓部分FUSE,MOSFET,TR,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换大电容前先量一下电压有没有正常,dc 150v左右,如果正常才查修高压的部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會開機 有畫面了 那是高壓 迴路 壞了ㄅㄧㄧ!!!

网友:
高壓部分
易壞零件  P605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只是我不懂
P605是在哪裡~是什麼東西
可以說明一下嗎~我是新手
謝謝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QQ ~你照幾張 照片 ~給大家看一下 內部的IC 構造
不然 大大們很難跟你講 哪邊歐~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點~我現在進度已經把全部電容
(包含最大顆那個)和(IC P605)都已經更換
可是還是黑屏~難道真的沒救了嗎
請各位大大在幫小地指點~謝謝
以下是我的圖片

楼主:
補充一點~之前爬文看到有大大
換一個(5A 250)保險失
可是我買不道一樣的不知道用以下那個是否可以取代
這也是5A的~謝謝~!

网友:
檢查AD是否有送點燈信號給P+I

楼主:
謝謝版大的回覆~只是我不知道怎麼檢查
請板大說明一下可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麻煩你把PI版背面拍照貼上來 沒看到圖片 不知該如何教你修理好ㄊㄧㄧ  你可以更仔細點的檢測個元件 應該高壓啟動迴路 短路 會斷了
引起的
保險司 建議 可以用
3A玻璃管的替代 要5MM的那種
3A電駔式的 很少看人在賣

网友:
P+I與AD間連接端子,最上面兩支針腳分別是ADJ與BL ON/OFF,可以測量在綠燈及橘燈下這兩支腳的電壓變化。

网友:
測量EVA腳位看看會不會隨橘燈或綠燈而變動電壓就可以確認AD是否有正常送信號。

网友D:
這板子 很難修~..故障點很多變的 ~只要真對幾個地方 就容易抓到故障點
PI 板的 輸出電壓都正常 嗎?
還可以看到畫面 可能是高壓方面出問體 ~
高壓的 ~變壓器 ~3KV 燈管 ~.OZ964 都要檢查 ~
這款 變壓器 也容易壞歐 ~小心一下 `
保險有炸過嗎?綠色的那顆~ 棕黑黑電阻(P605附近) 有沒有安娜.
如果有多的L 燈管 可以試看看 ~ 2根亮的 方式~
之前修過 OZ系列L 的你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0454-1-7.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板子 很難修~..故障點很多變的 ~只要真對幾個地方 就容易抓到故障點
PI 板的 輸出電壓都正常 嗎?
還可以看到畫面 可能是高壓方面出問體 ~
高壓的 ~變壓器 ~3KV 燈管 ~.OZ964 都要檢查 ~
這款 變壓器 也容易壞歐 ~ ...

Carzy1kimo 大的看法與我一致 ,早上本來也要類似這樣的回答之後沒下手...

現在說明剛開始的看法:

這樣講,這些較新的板子的確不好修,難度高多了! 尤其是相同故障結果下,在板子的故障點及零件分布不一每個零件都有可能! 沒有很固定的~
這設計與論壇上常見的BENQ維修法可說截然不同! BENQ的故障零件一致固定(絕大部分),所以說不懂維修者只要買個維修包不用量測,直接把那幾個關鍵零件都換新後,幾乎恢復正常運作。
所以新手要維修這類型板子,困難度高多了。再來大多PO文者事先沒用功沒圖片沒說明沒相關測試資訊? 只說一句故障了n_072| 真的很難隔空診斷呀。

最近廣告用一句中醫的名句 " 望 聞 問 切 " ,用來做維修前的檢測分析實在貼切,要能順利得到解決方案或是討論則描述上一定要在加油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我有檢查AD是否有送點燈信號給P+I
電壓都正常只是
這2個電壓不是都要一樣嗎
右上角那個跟之前爬文有人分享電壓不同耶
是否是那個問題~那個要如何拆除呢
我只有銲槍可以嗎?謝謝

楼主:
麻煩各位大大~可以告訴我
這台高壓版和AD版跟哪台液晶是一樣的
我先拆他們的來測試我這台~看是哪裡壞掉
謝謝~!

网友:
如果真不知如何下手
這片網路上很好買
買片好的p+i來做比較吧
也比胡亂猜測越修越花成本的好
就當繳學費囉
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片 AD 論壇上的資料很多這片 AD 的文章 建議  你先去爬文 ~我看過5台以上
.這 面板 如果只是要測試 ~還蠻多可以通用的 ~但是有些畫面會不對 ~ 你只要要測試用 沒關係 ~

可以標下 AD你量的地方的電壓嗎?...
PI 板是OK 了嗎?..

銲槍可以....可以阿 ~錫堆多一點..一樣可以起來 ~無鉛的
現在 你的燈是 亮 怎樣
**我有檢查AD是否有送點燈信號給P+I
電壓都正常.......

你量哪邊 ~標一下..?

楼主:
謝謝大大回覆~待機狀態是(橘燈)
           開機狀態都是(藍燈)
我把螢幕電源關掉又開~他也是鮮橘燈一下又變藍燈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F:

AD 應該沒問體 ~

网友:
回复 网友G:

.........................認同你的最後2行話 ~.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我現在已經更換
全部電容.(最大顆也換).P605(4顆都換).5A.250V保險
發現比以前還黑~以前還隱約刊的到桌面~現在可以說完全沒背光了.
不知道是否有網友剛好住北縣的想請你幫個忙
謝謝~!

网友:
完全沒背光?
看來是連訊號都沒了
建議你還是先把工作電壓搞好再來想高壓部份

tony6605大在三重你可以問他看看

网友:
燈管有問題,不是老化就是接觸不良,造成保護電路啟動而沒有背光燈。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覆~我已經寫信給tony6605大大嚕
等他回覆聯絡方式~剛好我也住三重~!
請問一下工作電壓是哪一部分呢
謝謝~!

网友:
這P+I板和
ACER AL1917
CMV CT-934D
都是一樣的
此P+I板是U型燈管在用
P+I編號  DAC-19M001A

网友H:
已完修 19V至 P605 斷線 補上 功能正常.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這幾天的回覆.
黑頻問題已經讓tony6605大大解決嚕
謝謝喔~!

网友:
跟我那台一樣耶

不過狀況有點不一樣,我的開機後一分鐘內還會亮
看個MV迴個頭 怎麼又一片漆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已完修 19V至 P605 斷線 補上 功能正常.

============================
這樣看來~原本的問題就是P605故障 and 暴電容

推斷是LZ自行更換p605的過程中,不慎將銅箔線路拆斷導致斷線

网友(2010-08-03):
37樓人士請問閣下是來灌水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