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W1907 零件

楼主(2010-07-03):
刚接到一架HP W1907,开电无电源。
开壳一看,Power区烧毁了

哪位师傅若手头上有这个板,可以帮忙小弟看看是什么电阻吗?
R831, R832, R807, R812

谢谢帮忙。

R831, R832, R807, R812烧毁

R831, R832, R807, R812烧毁

网友:
給的這PI板的全照貨是板子的編號,我可以查查看有沒有這資料,光只有這一小區塊無法查詢...

楼主:
全板照以上传 :)
谢谢帮忙。

网友:
有板子的编号比较好找喔

网友A:
R807 / R831 / R832  3顆 750ohm 1%
( R805 + R807 + R831 + R832  + IC802 pin3 )

R812 10K
( Q804,Gate - R812 -GND )

网友:
如果電阻會炸,則該整合功率IC有極大可能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07 / R831 / R832  3顆 750ohm 1%
( R805 + R807 + R831 + R832  + IC802 pin3 )

R812 10K
( Gate - R812 -GND )

请问R805是什么值?
也被炸了 :(

谢谢

网友:
R805 0R18 (0.18ohm) 2W ,若找不到可以用並聯法替代

网友:
R805也壞的話,必須先確認該功率晶體內部有無短路(D、S間)

楼主:
对, K2761已short了 :)
R805是 红,黄,灰,金, 是什么值?

楼主:
若不能修, 可不可以加个外接12VDC Power Adaptor?
若加,要接去哪个点?

谢谢

网友:
把PSU電路的元件拿掉,留下原本高壓與功放,另外安排一12V PSU與12V→5V電路(給AD用),依照原本P+I上接腳定義接回5V與GND,並找出高壓電路電源輸入端,PSU可內置也可外置,端看自己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