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930D開不起來,補上面板圖

楼主(2010-07-03):
三個禮拜前的一個中午要去買個午餐,因為不想關電腦,就把那台用了五年的CM-930D關掉,結果一回來發現打不開了....

  按下開關沒反應,但是變壓器還是有亮綠燈,這樣是否代表變壓器沒壞?

  因為按下開關什麼反應都沒有,所以讓我覺得可能是開關那邊壞了,但是我試了很久,把所有螺絲都拔掉了,裡面的內卡榫卻不知道怎麼辦...

請教各位大大如何拆解它呢?
以上的情況可能是哪邊故障?

圖片支援:http://w6.loxa.com.tw/she0617/DSC014956.JPG

麻煩各位了!

网友:
變壓器還是有亮綠燈 壞的也會亮 ...
最好拿一顆正常來測試 確定不是再來拆螢幕

楼主:
變壓器測過其他螢幕,正常的

也用其他變壓器試過930D,還是打不開= =

所以要拆吧...

网友:
沒錯!
這類螢幕的外接Adapter很如意故障! 光看上頭的LED不準

首先當然是交叉測試Adapter及螢幕,當然是有類似機器才能比對。 qweasdzxc9 大的方法對的,所以確定要拆機了。

楼主:
那請各位大大教我拆機吧...

內卡榫真的讓我很無助...

謝謝囉

网友:
有些奇美是要撬開的,有些則是把外殼向上滑動。

先下腳架,若是腳架固定孔處外殼是橢圓孔,表示是滑動固定。

楼主:
順利拆開了!

只是,開關似乎沒問題。

然後,我也看不出什麼問題= =

金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發文最好是有圖,這樣大家才能幫你....

楼主:
圖片支援,再拜託各位大大了..

网友:
檢查AD(右側最大電路板)左上方一個白色小保險絲是否仍正常(應要導通)
若已經燒斷則為奇美通病之一:輸入端MLCC濾波電容短路異常。

另外貼圖太大囉~請把尺寸縮到800*600以下囉~

网友:
可能故障原因就是狼大說的這樣喔

网友:
我遇過三台~~~都是變壓器掛點~~~給你參考~~~
用電源穩壓去送電測試就知道了~

网友:
這塊板子的通病是C19、C20兩顆貼片電容常短路故障,在AD板的左上角處,白色零件為貼片保險絲,如這燒斷,就將C19及C20拆掉就可正常。有零件換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