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找的到1W電阻特殊規格

楼主(2010-07-03):
紅.綠.黑.銀
我也找不到辦法~~~
希望有大大幫助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電˙子材料 一一 不然就拆廢板低

网友:
只要不是取樣電阻
阻值相近即可

网友:
只要空間夠,1W或1W以上都可以用,阻值接近就可,電子材料行都有

网友:
25歐姆,誤差10%。

楼主:
他不是0.25毆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它不是五環色碼喔!是四環色碼,銀是誤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