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壞了找不出原因"已解決"

楼主(2010-07-03):
今天同事拿了一個電扇要我修理

我想電風扇那麼簡單不是開關沒過電就是啟動電容壞了,不然就是軸心卡住有甚麼難的

可是回家發現都不是以上問題,電源到開關前都好的

啟動電容用電表量也是好的換一顆新的也是一樣

軸心也沒卡住,通電啟動跟沒插電一樣,懷疑漆包線斷了拆開看每根都好的

也找不到甚麼溫控保險絲,維修工程陷入困境發出緊急求救信號

网友:
漆包線有量電阻值嗎?說定是漆包線斷了

网友A:
溫度保險絲 紅圈圈處有沒拆開看看

网友:
應該是保險絲斷開了,如twm所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保險絲 紅圈圈處有沒拆開看看

原來保險絲是藏在那裡喔

感恩喔!!

剛剛拆開後使其跨通馬達終於動了

明天去買一顆來換!!可是字好小我要買甚麼規格的阿

用放大鏡看到了是130度C 2A 250VUF對嗎

网友:
原來電風扇還有溫度保險絲這個零件呀

网友:
量量每組繞組的阻抗吧,先排除看看
我會先從插頭那邊去量風段開關到繞組的線路

网友B:
糟糕!眼殘沒看到後面已經找到問題點了
拍謝拍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糟糕!眼殘沒看到後面已經找到問題點了
拍謝拍謝!!

你累了嗎?(廣告詞)
趕快睡覺吧!(非廣告詞)

网友C:
現在風扇都有裝溫度保險司了~~
電子材料行一個約1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哇!深夜回帖,精神要好,來這缶喝了去!..... (非廣告)
由於您們的熱力回帖,所以每日早上都有新帖可以吸收,真好!謝謝你們哦!

三樓的大大好強!我有學到了,原來風扇還有溫度保險絲,前些日幫朋友整修風扇,故障點都是軸承缺油卡死,只要拆開上油,裝回去後就可以吹一整個夏天了!
謝謝分享!

网友:
溫度保險絲壞掉的機率真大

楼主:
剛剛到我姑姑家逛逛

天底下就是有這麼剛好的事,門口有一台電扇要丟掉可是今天沒收垃圾還好被我撞到,故障原因又是不會轉

趕緊拿回家看看一樣先檢查線路,插電開始還有馬達啟動的樣子,可是很沒力一下子又沒動了

1.檢查電源開關線路OK插頭有點生鏽清除

2.軸承有點卡卡的還有點生鏽拆下清潔上油OK

3.量測啟動電容故障,昨天的沒用到的剛好派上用場,換上啟動電容啟動OK運轉正常

這樣又修好一台電扇了

网友:
真不錯阿~~   又多一台電扇可用了~~

很多東西只是壞個小零件,這樣就丟棄很可惜,難怪夏天越來越熱了~~

网友:
有些變壓器也會內藏"溫度保險絲"
避免溫度過高發生不可預期的意外

网友:
今天才知道﹝溫度保險絲﹞
下次維修時,再來注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又學到了一招,感謝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來這篇實例您沒詳細看
再看仔細些
一定會發現
加油

网友G:
多謝樓上大大指點!
果真跟樓主一樣斷了
多謝樓上!

另外請問台北縣市哪邊能夠買的到嗎
良興沒有…
還有其他的電子材料行嗎
謝謝諸位!

网友:
若您常清理夠小心
這篇七樓直接用導線接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9%A2%A8%E6%89%87

网友(2011-10-25):
請問, 如何用"三用電表"判斷啟動電容是否壞了

网友(2011-12-07):
賺到了,又學會了!

网友(2012-02-23):
時機壞壞.能修就修.真的無法修就殺肉.不要動不動就花錢買.能少花錢就少花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謝樓上大大指點!
果真跟樓主一樣斷了
多謝樓上!

台北市的話~光華商場或是西寧那邊很好買阿!
西寧我不熟  光華我都去[國際電子廣場]地下一樓源X或是樓上巷子裡的今X
聽說新光華3/4/5樓那也有 不過我都上去送修而已很少逛 可以去看看

网友:
到今天才知道電扇有溫度保險絲
長知識了

网友:
改裝軸承...
不妨試試!!!

网友H:
較高級的電扇都有裝這個過溫度的保險絲,以免發生火災。但是有一些較便宜的就沒有,所以為安全起見,買電扇要買有“牌"的電扇較為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較高級的電扇都有裝這個過溫度的保險絲,以免發生火災。但是有一些較便宜的就沒有,所以為安全起見,買電扇 ...

電扇都有裝這個過溫度的保險絲(不是高級的才有) > 位置藏在線圈中,常用熱縮套管包住,沒拆至此是看不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來保險絲是藏在那裡喔

感恩喔!!

以前是70度C
現改為130度C???
還好樓主未將溫度保險絲直接短路....
記得小的以前修理時..用手轉動轉子感覺很順暢...自認為沒問題...手中又無溫度保險絲...就直接短路...
結果到客戶手中沒幾天...馬達外朔膠蓋全部溶化....還好沒有火燒屋~~~

网友:
輪軸卡住也會如此產生高溫,這樣那溫控保險絲就產生作用,所以也要把風扇的軸拿下來拋光,換保險絲後再組裝回去,如此就可以用久一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以前是70度C
現改為130度C???
還好樓主未將溫度保險絲直接短路....

每種零件都有其功能,不能偷工,會出問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每種零件都有其功能,不能偷工,會出問題的

touyk 大教導的沒錯
至今N年了仍記憶猶新
...經驗談....

网友(2012-04-10):
自己修過數台電風扇,多半都是軸承卡死,電容掛點。從沒遇過溫度保險司有問題的
也從不知道有溫度保險絲藏於內
今天又長知識了

网友:
電扇都有裝這個溫度保險絲,賺到了,又學會了!謝謝大家!

网友(2012-05-23):
真是太厲害! 長知識~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又學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在風扇都有裝溫度保險司了~~
電子材料行一個約10元

我前幾天也買過這顆保險絲一樣是10,我一次買5顆因為風扇幾乎都會有這顆保險絲。

网友:
1.一般烙鐵溫度一定超200度以上.所以更換溫度保險絲烙鐵放置加錫處勿太久.以免溫度保險絲因過熱又燒掉.最好烙鐵熔錫後再去靠焊接點.焊接點包到錫就快離開.不要為了焊點漂亮塗塗又抹抹這樣保證溫度保險絲一定燒.    2.正常風扇運轉時可在AC啟動電容兩端量到AC110電壓.如果量到70V~60V風扇轉很慢像轉的不夠力.這樣就是啟動電容故障.啟動電容容質足將電壓拉下來.

网友:
還是要加保險絲比較安全

网友(2012-06-22):
我以前修電扇就發現腺圈內有溫度保險絲看後知道論壇高手多多
應該向個位大大好好學習謝謝;

网友:
原來有保險絲ㄛ現在知道ㄌ真是受益良多阿感謝教學

网友:
今天爬文也讓小弟修好了一台風扇

感謝各位的分享

网友(2012-07-25):
家裡有兩台電扇,插頭插上後一點反應都沒有,找時間趕快來試試看,看看能不能賺到!

网友:
轉起來卡卡的,要拆下來把轉子的軸心用1000#的砂紙拋光,再裝上去加些油才用得久。如果沒有好的設備,你也可以電鑽來施工。溫度開關一定要裝上。避免火災的發生。阿彌陀佛。

网友(2012-09-10):
引用 网友G:
多謝樓上大大指點!
果真跟樓主一樣斷了
多謝樓上!

看這篇感覺好棒~
離開電子領域跟論壇好久了
這種互助互學的風氣真讚

网友:
不管新的或中古電風扇,使用時要注意線圈及鐵心是否產生高熱。
有溫度保險絲比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