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把Outlook的信件回傳到Mail Server的方法

楼主(2010-07-04):
我原本是使用Webmail收發信,今天想測試Outlook設定,結果忘了要設定留副本在郵件伺服器上,Outlook收信後就把信件從郵件伺服器上移到本機上了,當然我的Webmail上的信就不見了,請問我要怎麼把本機上的信件再傳上郵件伺服器?有約1000封的信件喔!

网友:
把信...都重新發給自己阿....
要原封不動傳回伺服器...格式都不一樣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1000封信要怎麼寄給自己。

网友:
W大,如果你的是gmail的話,可以試試這個
GMailStore

http://blog.soft.idv.tw/?p=138

GmailStore V3.2.0.rar

1.03 MB, 下載次數: 63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公司的Mail,是Sendmail+Open Web Mail,GMailStore適用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哇咧,這我就就沒試過了,但不知是否可以把你收下來的信,
copy出來,拿到郵件伺服器主機,直接copy回去放......
因為只用gmail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沒關係!我想到了,hwj也是個鬼才,星期一問他應該有辦法。

网友:
一千多封.........

若不上傳回去,也僅剩把郵件同步化弄下來,再丟回去web mail的帳戶資料夾下了。

网友:
報告 WISH 老大。
您這篇的標題,就是屬於不良標題。

每次給你吐槽,會不會黑了我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對!是我不良示範,我改一下。

网友:
我目前沒用 Open Web Mail 了..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Open Web Mail 使用的 mail 檔案格式是傳統的 Unix mail 檔案格式,在 /var/mail 這個目錄之下,而 outlook 及 outlook express 使用特殊的格式..

所以,重點在於如何把 outlook (express) 轉換成 Unix Mail 的格式..

我沒使用 Outlook (express),僅提供一個方向..

http://www.faqs.org/docs/Linux-m ... -Mailbox.html#ss3.4

网友:
想到一個方法,看看是否可接受..

mail 都可轉寄吧,即使轉寄給自己..

所以不妨將這 1000 多封信全選,再寄姶自己就成了..

缺點就是在 Outlook 這端每封信都會重覆..

另外,Wish 公司可能使用的是 IMAP 協定,記得在 Outlook 將相關設定設定好,以防類似情況發生..

楼主:
問題還是可以一次全部轉寄嗎?一封一封寄的話是會累死~~~~。

网友F:
回复 网友G:

w大,因為要用轉寄方式,如果同時大量發送信件,會被ISP業者防堵!
http://delphi.ktop.com.tw/board. ... id=69&tid=63454

也好像沒有大量轉寄的功能......

网友:
用按鍵精靈去實現吧~~~~~至少不用自己發到暈~~~
不過寫按鍵精靈指令~~~~一樣要時間...

网友F:
回复 网友H:

玩SD的結果.............
都用按鍵精靈練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w大,因為要用轉寄方式,如果同時大量發送信件,會被ISP業者防堵!
http://delphi.ktop.com.tw/board. ... id=69&tid=63454

也好像沒有大量轉寄的功能...... ...

如同我所言,我現沒用 outlook,有沒這個功能,我真的不了解,僅提供一個方向,解決事還要當事人..

若真的沒大量轉寄的方法,我想就只有用一些 tool 將 outlook 或是 outlook express(據我了解兩種格式不同),將 outlook 格式轉成 unix mail 格式(這常是單純的文字檔),放在 /var/mail/使用者名稱 就可以了,當然要設好權限..

open web mail 其實還好處理,其格式非自定格式.. 所以只要找到工具就可以轉了.. 這類工具其實是有的,用 google 就可找到一些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玩SD的結果.............
都用按鍵精靈練功。

  :on_119|
你怎麼知道我的秘密.......

好在你不知道我的腳色名稱~哈哈~~~:o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I:

呵呵!
按鍵精靈可以幫w大很大的忙,但有時候要稍微人在旁邊「顧一下」,因為會偏掉。

我不知道,我也沒有玩,是我同學在玩的,我有看他們掛按鍵精靈,有時候設定不是很好,會偏掉,練功要吃的小圓圈,就吃不到了。
什麼腦波.......什麼翔翼.....挖哩!還好我不知道鋼彈,聽同學講,哀鴻遍野,玩SD,玩到顯卡燒掉(應該是GPU空焊)。

网友:
可以用匯入匯出方式試試.會變成一個大型資料夾.在把它全選拉到收件夾.這方法我試過.但不知是否是wish大要的

网友:
阿我搞錯了.是要放回郵件伺服器喔.歹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