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記電腦 LCD 無背光 改高壓條 請教

楼主(2010-07-04):
狀況 1 登管 燒毀 以更換  點燈器 測試正常
接筆記電腦 高壓版 無背光  改用 9-20V高壓條他 接點 為 11.3(1) 11.3(2)  接地(1)接地 (2)    1.34  0.34~2.43  <<
因高壓條  接點方式為VIN  ON ADL GND 我該怎麼接才可以 讓 背光亮起來 還可控制
我求助前 接點方式 為 GND 接上 11.3V(1) ADJ接 0.34~2.43 (PS 案調整光線鍵他會變動) ON接1.34 但是無背光
我要是把ON的接點 改街道11.3(2)
這樣可以ㄇ 會部會燒掉引起筆電主機板問題產生@@

网友:
可以到網路找一樣的, 或者送修大概5-600.

网友:
11.3V接到高壓條的ON會把主機板燒掉的可能性不大
倒是要擔心會不會把高壓條燒掉....
大大可以先拿一棵POWER直接取12V出來接高壓條的VIN和ON試試
看能不能點...點的亮沒燒掉高壓條應該就沒問題了
給您參考一下,有錯誤請指正~

网友:
找出確切啟動腳位,然後再處理電壓問題。
要降壓可以透過穩壓IC(較好)或是電阻分壓(較差)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