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關LED供電問顯

楼主(2010-07-04):
我最近想組個160個LED的看板 (一般2 pin),買回來的LED有紅42ea 、 黃78ea、藍 40ea 3種顏色,但個別量測這三種LED於15mA下電壓分別為 1.7 / 2.4/3.0 的,我想法是用串+ 並聯法接
壓降
A串: 紅 1.7 * 42 = 71.4V 黃 2.4 *16 ea = 38.4ea 合計 109.8V
B串: 黃 2.4 * 45 = 108 V
C串: 黃 17 * 2.4 = 40.8V 藍 23 * 3 = 69V 合計 109.8V
以110V交流整成直流後,並聯 A/B/C串聯組
D串: 藍 17 *3 = 51V 我想用9V 分6組並聯,其中2顆LED那組再串一顆電組。
請問這樣的LED電源設計合適嗎 ?

网友:
除了LED的電源供應問題,還要考慮大大您有要做控制嗎?
若要求不大,大致上,這樣的配置,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