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_TC-27MPF-有聲無影

楼主(2010-07-04):
Panasonic_TC-27MPF-有聲無影

換高壓板後就ok

確定高壓板壞掉

電容量測過都正常

有發現一個保險絲斷路0.75A/76V

那要從哪邊開始檢查

网友:
有三个地方可以查,该保险丝控制的mose开关,跟高压线圈,及电容,尤其是高压线圈,可能已经烧了,查一下他第一对脚的阻值差不多在1上下
你那个保险丝的规格也是怪怪的,安陪数应该没有这么低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