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SF-0602-1 POWER

楼主(2010-07-04):
請問一下大大...
此板SSF-0602-1

他的CON102接腳是不是Remote sense output控制阿..
試過都並接在電源跟負載上~就是沒輸出電源~真怪阿=_=
試了幾片新的板子都一樣....有大大知道嗎

网友:
從電路看起來不像,會不會是一次側有東西忘了接上?

該接頭可能是3.3V的REMOTE SENSE,實際得看電路才知道。

楼主:
SSF-0602-1電源供應器3.3V或5v需要給它0.3A或1W的負載就可以啟動
跑了一下線路~高頻變壓器輸出才一組
整麼不像一般的smps一接AC輸入就有輸出呢~還要掛負載才有輸出
那小於300ma的負載就不能推了=_=

网友A:
掛負載給它推看看,看有沒有反應。

PS:看起來應該是海韻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掛負載給它推看看,看有沒有反應。

PS:看起來應該是海韻的東西

嗯~是海韻的~很久的板子了吧~
我試過了~一定負載要拉到300ma才會有輸出=_=
低於300ma電壓會一直跳=_=...有辦法改嗎

网友:
輸出並電阻,給電源供應器假負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