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FP791白屏 求救 附圖

楼主(2010-07-04):
打開電源 整個螢幕都白色的
拆開後附圖 有兩個電容凸起 分別是1000 16v      跟820  25v

第二張圖 所有針腳測量後電壓

請問各位大哥 這塊板子這樣的電壓 跟白屏有關係嗎

网友:
通常白屏跟电源版没有关系,问题在驱动版跟t-con上面,先找屏的电压有没有正常
你的电源电压算正常的

网友A:
是電容器的問題,濾波不良,供應給驅動板的電壓
太低,通常將電容器換掉就可解決問題.

网友:
2F+1
是電容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電容器的問題,濾波不良,供應給驅動板的電壓
太低,通常將電容器換掉就可解決問題.

有可能啦,不過我看他標的電壓都很標準,所以我想應該問題出在ad版比較多

网友:
看一下t-con保險
有沒有斷開

网友:
面板與AD之間的連接線必要時清潔及重接。

网友:
我的也是白屏
連接線不知道怎麼拆

网友(2010-11-04):
小弟的建議是先把凸頂的電容換掉,體形最大的那顆也拆下來量看容值夠不夠(要先放電喔),焊回去時正負極別接錯
,然後再試試狀況有沒解決,沒有的話再一步一步去找問題點,希望對你有幫助,祝好運!

网友:
曾經遇過此P+I後方的電源調整IC異常,接上AD後未能供應3.3V,導致AD動作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