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插座原理問題

楼主(2010-07-04):
小弟才書學淺,雖然看了狼大的文章,也有上網找了一下些資料,但一知半解

想問一下下面這照片中,它的原理 是如何接的,雖然已被我焊掉了。

像什麼中性線 火線 為何要這樣接在插座上,因為網路上都是理論,沒有看到有實物的解說

肯請懂的大大說明一下,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說的這些論壇上肯定有,只是我忘了分佈在那裡。
你拍的角度看不清楚你要問的問題。

楼主:
抱歉 w大 我重新放上 請稍等我一下

楼主:
已修改回,如圖上說明,因為每次雖然看了狼大的教學,但一拆開power看到接頭的接法有的都不一樣

故有問題,感謝

网友:
如果忘記怎麼接了.....小弟我就會這樣,也實在不知道怎麼接。
對照其他電源供應器,這是標準線路,有依據可行,再怎麼變化,大同小異,就接得出來囉。

网友:
就是用開關控制電源,為了安全因素將火線接到開關上,開關不開就不來電~可以用紙畫個連連看就比較清楚線怎麼接的了。

网友:
我不是電學科系的,之前的工作上有聽過,大致上"控制"類(例如開關)都是取火線控制,為什麼取火線控制?簡單說就是直接斷絕帶電線源,防止意外(好像有說跟沒說一樣n_029| )

大致上foyang大提到的接線法大致如下(若有錯誤麻煩告知,謝謝!)

剛剛貼的電源供應器插座.jpg是錯誤的

錯誤的!POWER電源是從插座輸入

錯誤的!POWER電源是從插座輸入

這才是正確的,從插座輸入電源後,地線直接由插座處 接出到 基板上  火線先由插座 接出 經過 開關 最後到達 基板上

正確的

正確的

楼主:
感謝s大 不過那有原理嗎
也敢謝 ko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可算是原理吧!但應該可以說,是通則,一定要這樣接。
如米家大所說的一般。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使用火線和地線作控制開關差別

取火線( L )作開關(110V為例)
1.直接切斷電源 2.較為安全

取中性線 ( N )作開關(110V為例)
1.電器保持通電狀態 2.較為耗電 3.減短電器壽命 3.電器若發生短路,損傷最大 4.會有漏電問題

网友:
最安全應是開關要同時斷開L與N,就是為避免即使斷電後,仍有危險電壓通入設備內的風險。
而只斷一路的話,那就是以L為優先。

但以一般家庭電供插座配線異常度以及三孔插座使用率來說,仍不一定會切到L線,所以說最安全就是拔掉插頭。

楼主:
這台我已要裝回去測試,想問一下這樣接對嗎

下面這張是依各位前輩我再畫出的,有誤請指教

下面這張是POWER已接好的,按照上面的接法

http://2

想問一下這個風扇的紅黑線,我黑色是接到電路板上的GND

紅線則接到5V位置,不知道這樣接會不會有問題

http://3

http://4

网友:
foyang大大
請問標題是Power嗎?

网友:
這個風扇的紅黑線,黑色是接到電路板上的GND

紅線則接到5V位置,(看風扇吃幾伏,大都吃12V)

楼主:
感謝大家 我之前已經通電了,風扇大都是5到12所以我才這樣接

只是不確定會不會有問題。

网友:
風扇吃12V的情形居多,最驚險的,是power插座接線的問題。
接反,風扇不會壞,有保護。

网友(2010-09-24):
我們大樓的壁面插座L/N並未照規範做. 拿電錶量壁座的N孔和觸地. 會有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