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2000WA 按鈕無反應

楼主(2010-07-04):
BENQ  G2000WA 按鈕無反應 沒畫面沒亮燈 一點反應都沒有
 這一顆聽朋友說過保 想讓我試試看
也沒想太多直接拆了才發現
 看看背板 才驚覺還在保內
只好將錯就錯
按鈕測試正常
拆開後目測無異常 但Q1圈選處(P70AA2 K3530)非常高溫燙手
爬了些文好像比較少這樣完全沒反應的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該往哪查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以先看看K3530它有沒有故障。
大電容有沒有電呢?

网友:
看oowale的描述應該有圖才對啊,怎么沒有看到圖呢?
完全沒有反應的話首先應該從供電查起,先確認AD板那邊的供電正常才要考慮其它的方向!
僅供參考!

网友:
沒有反應可先檢查低壓有無出現(通常沒有),沒有的話檢查高壓(大電容)

這部分的原理類似電腦的POWER,可以去那區學習參考~

上電時別亂摸散熱片,有觸電危險,不熟沒關係但是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看看K3530它有沒有故障。
大電容有沒有電呢?

S大
大電容為2.08V
這樣正常嗎?

网友:
大電容正常是150V (AC 接110),請在往前檢查橋整與保險絲等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經不正常了。
保險絲可能還沒斷。
看看橋式整流有沒有掛掉,一步一步慢慢往下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電容正常150V(AC 接110),請在往前檢查橋整與保險絲等零件

S大不是應該是dc  145-155v才對嘛,拍謝

楼主:
保險絲尚未燒斷
拆下K3530放電後量測C.E腳(更正是D.S腳) 紅黑棒怎麼樣都導通
應該是壞了吧n_054|  一般是捨麼原因導致擊穿的呢?
(查了一下拍賣一顆$30元)
 小的不才 S大您說的橋式整流 小弟找不著位置
 原來上電散熱片不能亂碰阿 再次感謝S大教導

网友E:
K3530壞了~~

橋整在大電容跟綠色的NTC中間,4隻腳的~

元件資料你可以參考狼大的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K3530壞了~~

橋整在大電容跟綠色的NTC中間,4隻腳的~

元件資料你可以參考狼大的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參考W大提到橋整量測方式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6%A9%8B%E5%BC%8F
拆下來測量橋式整流。
橋式整流器的C、D腳,無導通。
紅棒接A+,黑棒接B-,無導通。
紅棒接B-,黑棒接A+,這樣卻完全不倒通 沒得到1.2V的順向偏壓。
所以橋式整流也壞了嗎n_05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大不是應該是dc  145-155v才對嘛,拍謝

挖  我少打一個是...現在才看到n_073|

回复 网友F:

開路故障!?  如果不確定測量手法是否正確可以拍個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壞掉囉!
如果可以,用指針的,再確認一次。

网友:
數位表請用二極體檔,指針表請用X1歐姆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開路故障!?如果不確定測量手法是否正確可以拍個照~

紅棒接A+,黑棒接B-,無導通。
紅棒接B-,黑棒接A+,這樣卻完全不倒通 沒得到1.2V的順向偏壓,請問大大這樣可以確定橋整壞了是嗎?
大概是捨麼原因導致斷開
若換一顆新的K3530和橋整 是否會有馬上燒壞的疑慮 或還需檢差哪些電路?

网友H:
可以嘗試測量交流(中央兩腳)分別與正及負端測量是否有0.7V。

网友:
無通電測量零件, 最好是用傳統"指針"式電表

4pin 橋式整流

紅接 +    ,     黑接 -    ---->不管是哪個歐姆檔均有阻值

紅接 -    ,     黑接 +   ----->不管是哪個歐姆檔均是無窮大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嘗試測量交流(中央兩腳)分別與正及負端測量是否有0.7V。

狼大 小弟
測量交流(中央兩腳)分別與正及負端測量分別是0.57 V上下
這樣正常嗎?

网友:
若是反向不通,且兩交流腳位分別對正及負的順向偏壓數值相近的話,代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