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螢幕的小疑問

楼主(2010-07-04):
LCD螢幕的右邊有二個地方,很對稱的稍微亮一點(露光!?)。
手上二、三台LCD有這種現象。
版上有人好像有人講過,但不知道如何搜尋。

是老化嗎?可以修復嗎?

謝謝!!

网友:
若是顯像無異常,只是在畫面全黑時略有光影,則是漏光現象,一般是背光模組製造時的品質誤差,較不用去管它。

楼主:
全黑時我沒主意,但應該是常見問題。但好像會從沒有變有,然後再慢慢變大。
使用上是還好啦!也是好幾年的螢幕了。

顯像是無異常,但真的無法處理嗎?(拆下來調整?)

网友A:
1.拆下調整:你是無法處理的,

2.除非你有將panel(液晶面板)完全分解(不留灰塵),更換燈管,再完整裝回去不出問題,3次以上的經驗,那你就可以自己處理燈管漏光

3.但是以我的經驗,這類邊角漏光,不一定就是燈管問題
有時是panel裡面的偏光膜 or 真的panel裡面液晶出問題~~這些多有可能

4,還有一種情形就是~"手賤"~去重壓panel 導致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但是以我的經驗,這類邊角漏光,不一定就是燈管問題
有時是panel裡面的偏光膜 or 真的panel裡面液晶出問題~~這些多有可能

我有拆過,是不太好拆。會讓人打退堂鼓。

另一個疑問。
如果不是因為壓到而產生的故障的話,又會是什麼可能呢?
(因為手上這兩三台位置都一樣,如果是壓到導致的話,也太準太均勻了吧!
位置大概在右邊,如果把螢幕用兩條線分成三等分的話,位置大概就在右邊的線上。
三台都一樣,且在版上看到有人提過,那個亮點在照片也是同樣位置)

网友:
漏光通常是組裝不良 或是鐵框變形
有的是材料變形了
例如導光板  或水平 垂直增亮片
通常都能用好
只是重新組裝有一定的"眉角"
多組幾台就會知道...

楼主:
這些都是用久了才出現這些狀況的。

可否簡單提示一下"眉角"大概是什麼。
其他的我再自行研究。
(我猜猜看啦!!漏光是間隙造成的,消除間隙即可解決。)

謝謝!!!

网友:
方向沒猜錯
首先要找出變形的材料
鐵框是最好解決的
其他如增亮片要整平就是"眉角"
一般久了會變形
解決的方法是 裁小一點點 讓它密合
至於裁多少 就要靠經驗了

楼主:
原來如此。
多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