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PDP-42v7

楼主(2010-07-05):
LG-PDP-42v7
5年前購置的LG-PDP開始出現異常,YPPD-J014. Y板跟Z板都用到過這個驅動模組,損壞率極高

原模組

原模組

最後請友人在內地尋購了10個模組,零件料號: STK795-811A,

新模組底部有封蓋加料號,舊的沒封,內地已有用戶2SK2645換改Q1,Q4

新模組底部有封蓋加料號,舊的沒封,內地已有用戶2SK2645換改Q1,Q4

模組排排照

模組排排照

Y板跟Z板驅動模組都換新,也增加5個關機會延時1分運作的散熱風扇,VS量187v(原面板規格195V)這二臺目前試機多天正常運作中

z板

z板

二片已換上新模組

二片已換上新模組

y板也換新模組

y板也換新模組

网友:
我比較遲鈍
完全看不懂

网友:
我有,LG 42吋PDP 電漿型號:42PX4RV_42V7 面板中的【Y、Z兩個機板】
需要可以找我~
elidcasi@yahoo.com.tw

网友:
曾經碰過一台 為這個東西投降

网友(2011-03-25):
.....我現在才看到這篇......
不過也已經處理2台了....
這塊模組不便宜...邀受貴的....
而且故障的位置就是你的紅圈處...
都是直接爆開燒毀居多...
雖然也有聽說可以用焊的..在把它焊回就會正常..
但也撐不久

网友:
.....我現在才看到這篇......
不過也已經處理2台了....
這塊模組不便宜...邀受貴的....
而且故障的位置就是 ...
引用 网友A:

請問 shunxing : 這型模組要找誰買,感謝回覆

网友A:
請問 shunxing : 這型模組要找誰買,感謝回覆
引用 网友B:

    這東西只有對岸才有在賣...
畢竟成本太貴了~~很少人會囤貨

楼主(2011-09-05):
回复 网友B:

你要偶還有5~7顆

网友C:
壞那個模組,我都是直接淘寶買整塊板(良品)
價格還可以接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壞那個模組,我都是直接淘寶買整塊板(良品)
價格還可以接受

請問dk4502:
如何至淘寶購物,有教學流程嗎?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dk4502:
如何至淘寶購物,有教學流程嗎?
感恩!

google一下,就有教學
基本上要申請二個帳號,一個淘寶網,一個支付寶
淘寶網是買東西的,支付寶是付款用的
不過有些物品,不是每個賣家都有能力把貨發過來台灣
所以看中物品後,最好先線上與賣家聯絡
才不會下了標付了款東西過不來

网友D(2011-12-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要偶還有5~7顆

大大還有YPPD-J014嗎  可以賣我嗎  大概需求兩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還有YPPD-J014嗎  可以賣我嗎  大概需求兩顆

你要2顆含運就NT500.-

网友E:
T大,偶的是42px10,畫面彩色直條紋,有人說ㄚ板ipm故障,請問t大手邊有嗎?多少摳摳。

楼主:
引用 网友E:
T大,偶的是42px10,畫面彩色直條紋,有人說ㄚ板ipm故障,請問t大手邊有嗎?多少摳摳。 ...

看起來是像a/d板,無訊號會藍(黑)畫面嗎???按選單彩條會動嗎??,目前只剩z 板,*3F可連絡或拍賣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是像a/d板,無訊號會藍(黑)畫面嗎???按選單彩條會動嗎??,目前只剩z 板,*3F可連絡或拍賣看看 ...

T大,經測試無訊號一樣是相同畫面,按目錄無變化(一樣彩條畫面),ipm的機率大不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