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機左右聲道大小聲不一樣

楼主(2010-07-05):
小弟朋友給的雜牌擴大機發現左右聲音大小聲
左聲道好小聲右聲道正常
用電表歐姆檔良測發現左聲道1.51歐姆
右聲道2.93歐姆要檢查卻不知道從哪邊檢查起
左右聲道的VR已經換新

网友:
請問擴大機的IC是?  可以拍張圖來看看嗎?謝謝!!

這是我的想法如果有錯誤麻煩告知謝謝!!
1.檢查IC 型號 上網找到規格表
2.檢查IC 喇叭輸出針腳 電壓 是否一樣 (例如 OUT1 OUT2 )
3.IC OUT1 OUT2電壓輸出正常,改查OUT1和OUT2電容

网友:
補充一下
如同米家大所言,量測兩聲道輸出端時,兩端的輸入端訊號要併接,使輸入訊號電平相同再量測,

网友:
有無將左右喇叭倒轉試? 如果問題跟隨喇叭就不要花時間在擴音機上面.

网友:
先照msc大說的去試,順便查看輸出輸入端子有無接觸不良或氧化

楼主:
小弟有詳細檢查過了
開開來看不知道哪顆是晶片所以不曉得
相機借人了所以無法拍
AV孔線對換沒效差別組測試已經ok
只是變成有時候會忽然小聲
把音量條大就不會有這問題是音量大小的可變電阻要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只是變成有時候會忽然小聲
把音量條大就不會有這問題是音量大小的可變電阻要換嗎? ...

不是VR換過了嗎?如果換新的還會那肯定是新品不良了
有些VR 左右的平衡度相差甚多,尤其是在小音量時更明顯,
一般用在控制音量的VR要用A型的電位器

网友(2011-04-20):
問題不知道出在哪

网友(2011-10-07):
感謝提供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