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LCD Panel代換求教?

楼主(2010-07-05):
RT, 各位大大...

在下上問下, 是否同大小, 同LVDS輸入插座腳位排列, Resolution一樣的, 不同牌子的LCD Panel, 是否可直接代換?

若不然, 請各位大大說明下代換 Panel 的原則?

Thanks!

网友A:
基本上是這樣沒錯,尺寸、機構、固定孔、可視區域、解析度、電氣特性、連接座腳位(有些同樣連接器但腳位完全不同),只要都相同就可以代用。
不過保險一點還是試點,部分NB會有"鎖住"特定面板的現象(由EDID去偵測是否是正確的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這樣沒錯,尺寸、機構、固定孔、可視區域、解析度、電氣特性、連接座腳位(有些同樣連接器但腳位完全不同),只要都相同就可以代用。
不過保險一點還是試點,部分NB會有"鎖住"特定面板的現象(由EDID去偵測是否是正確 ...

LCD Panel 鎖 EDID 通常是些大廠或是該台機器用在較昂貴設備上。

主要是不讓 Enduser 太簡單就直接找替代的面板吧! 哪這些大廠如何賺後續的維修費呢!

實際上這些面板也幾乎是常見的面板指示也寫上EDID Code 讓機器開機時會讀取面板上的資料確定OK才會顯示運作。

楼主:
感謝 狼大 和 雞大 的回答...

那兩位大大, 能否推荐下現在可以替代 QUANTA QD141X1LH03 這型號 14.1吋 的Panel嗎?
(之前那塊修不了了啊... 詳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873)

再之感謝這裡各位的幫忙, Thx & Thx

网友:
Samsung LTN141X8L04
AU B141XN04
以上2款OK

Size : 14.1
Resolution : XGA (1024X768)
Support color : 262K
有些舊的規格

网友:
LVDS 6bit (3組data線1組clk)規格,電壓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