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 PS305D 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0-07-05):
第一次使用此設備不是很懂,請大家指教.

筆電找不到變壓器怎辦?於是想說這台可以調整電流電壓的DC電源供應器是否可應用,這台機器有內附一條
很像筆電專用的線,想說後端鱷魚接頭將上後應該就可供給給設備用,於是先測出正負極,由於這台筆電規格是
19V/4.75A,於是就先調為19V,然後將鱷魚接頭短接調整電流為4.75A,插上就可以用筆電了,筆電運轉時
POWER數字還會不停的跳動.

特寫及規格描述

网友A:
Z 大東西越買越多 ~已經踏上不歸路囉~
BGA 的風罩也買2個 ~挖 ~
修 NB 都是在看電流 ~變化~去辦斷 修哪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本來就不歸路了~只是更深入了靈魂地帶~,如有錯誤之處煩請版上大大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A:
Z 大東西越買越多 ~已經踏上不歸路囉~
BGA 的風罩也買2個 ~挖 ~
修 NB 都是在看電流 ~變化~去辦斷 修哪裡

看完後也想買一台,痞酷網這真是引領「敗家的風潮啊」
zero3399ya電供這個在維修上好像很方便,不知這台是否在內地買的?
*****************************
可愛大...你沒買電供嗎?

网友:
 連z大也都敗了~~
y大~~勸你別在對岸買..要不然............(看打屁文)

電壓調好後..電流不用調..他會隨著用電大小在跳變

网友:
那個電流調整可以用來控制最大輸出電流,很方便~

我也是短接來調整最大電流n_006|

楼主:
回复 网友C:

應該是中國製造的,台灣高雄進貨販售的.
http://www.ic995.com/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780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入果正常使用一般只條電壓就好嗎?那電流是做短路技巧時使用嗎?

网友:
除了短路排除外,平常使用可做為設定最大安全電流,限制輸出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