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2吋優派電視完修

楼主(2010-07-05):
color=Red]改電源板只需知道每點的電壓.我都是把一邊的端子剪掉.用焊接的方法跳線.更改至不同廠的電源板上.並無十分困難..一般不外+5vsb--ps/on這二點先找出來.5v.12v.24v.gnd就一樣焊接就完工了
+5vsb如何找出該電為插頭插入後就會有一五茯電壓{為開機用}用電表量就可..找出觸發點.用一條線去試觸{一般有經驗應沒啥困難}就焊起來.在去測每點電壓.作出記錄.把原板的線焊上就可~~看有嗎???

网友:
速戰速決,開始就是結束!   一頭霧水
可以再圖文描述嘉惠網友嗎? 應該是個不錯的文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啊,不要吊大家胃口,把圖po上及詳細的維修過程及所更換的零件為何?

网友:
修什麼?
直接改板子上去嗎?
謝謝分享喔

网友:
可不可以po圖
有聽沒有懂n_037|

楼主:
改電源板只需知道每點的電壓.我都是把一邊的端子剪掉.用焊接的方法跳線.更改至不同廠的電源板上.並無十分困難..一般不外+5vsb--ps/on這二點先找出來.5v.12v.24v.gnd就一樣焊接就完工了
+5vsb如何找出該電為插頭插入後就會有一五茯電壓{為開機用}用電表量就可..找出觸發點.用一條線去試觸{一般有經驗應沒啥困難}就焊起來.在去測每點電壓.作出記錄.把原板的線焊上就可~~看有嗎???

网友:
霧沙沙!無圖無真象

网友(2011-04-08):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相關維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