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拆殼(硬的,沒拆成,已解決)

楼主(2010-07-05):
記得買的時候不到400塊
為什麼還要鎖個特殊螺絲呀
中心還有一支小柱
難道要去買Y字頭的?

网友:
我有拆過這樣的螺絲,直接用尖嘴鉗或是一字起,卡住後,用暴力的方式用力轉,反正轉起來後,這個螺絲不會再用到了。
ps:只拆過一次,不保證成功。

网友:
這種螺絲是旋緊後頭就段了.防止使用者拆修.哇這我也不會拆耶
又看了一下像星形螺絲n_168|

网友:
這種螺絲,都強硬的破壞掉,毫不保留。

网友:
這星型中間有洞的工具...一般家庭五金大賣場就可以找到整組的....
我也有好幾套...之前還遇過筆電也用這種...那種超小規格的~~
還要特別訂貨才買的到工具...

网友:
粉像是星形中空,Y拍找看看

网友:
星型螺絲頭

楼主:
粗工大大動作真快
不過還要去買
就要考慮使用頻率了
也許到時還是給它暴力拆解啦

网友:
我看硬拆比較好~~

這種螺絲太少見了~~

裝回去的時候拿相同的十字螺絲裝回去~~

网友:
這組45合一,前些時候對岸買的一堆東西的其中一項!有用沒用收好,總有一天等到你.....

网友A:
這種星型的螺絲還好處理....

有誰看過三角型的?!.....(以前速食店送的玩具,對岸代工的..)

結果拿一支六角板手去磨成三角型才能拆!!

网友:
買一隻星形螺絲起子T20就可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星型的螺絲還好處理....

有誰看過三角型的?!.....(以前速食店送的玩具,對岸代工的..)

結果拿一支六角板手去磨成三角型才能拆!!

我那組工具就有包含三角的,注意看第一張圖.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組就很好用了
還可以拿來拆手機

网友:
之前買的FISHER PRICE的玩具,某隻"章魚"的螺絲就是三角形的
重點是......他需要換電池,五金賣場也是找不到三角型的工具
最機車的是.....那個螺絲還藏在很深的洞裡面.....暴力破壞...沒門n_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