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Toyo IE700 電解水機按鍵及電容不良維修

楼主(2010-07-05):
這台 IE700 在 TOYO IE 這個系列中,算是第二個等級的了,僅次於 IE900..

這台故障的原因是燈號有時會自動跳到紅燈(即酸性水),其實這是滿有危險的,因為有些人就是會忽略電解水機目前的造水狀況(電解水可造鹼性水、淨水及酸性水),而這台可造的酸性水約在 4.6 - 5.5 ph 值(非強酸水下),雖不會很酸,但.. 總是不好..

推測原因: 可能是該按鍵有些不良,或是和其並聯的電容不良所引起的

IE700 本尊現身:

看到沒,這台有時會自動跳回紅燈(酸性水),即紅色點處..

接著要維修面板,這次取下的螺絲就少多了,同時也簡單多了.. 首先取下背蓋紅點處的四顆螺絲:

接著拿下濾心蓋及濾心,再來取下底部兩顆螺絲:

這樣就可分離、前後蓋了..

左上方的紅點是電源及面板控制之間的排線,左下方是流水感應器接到面板的接線,把這兩條先分開..

右方黃點處的插座目前沒用到(其實這是 IE900 用的)..

再取下藍點處的螺絲,就可取下面板維修了..

紅點處是 LCD 顯示幕,其它有 LED、TACT Switch、濾波電解電容、二極体、跳線、蜂鳴器.. 等..

這個 LCD 顯示幕市面上絕對買不到的,因為它是 TOYO 開發專用的零件..

看看背面吧.. 中間上方就是控制用的 MCU,在其右下方 8 pin 的 IC 就是記憶 IC,用來儲存目前的設定、使用水量、時間.. 等資訊..

接著,更換 tact switch 及並聯的 SMD 電容.. 即透明紅點下的零件..

更換零件後,按反順序組合,測試一天沒問題了,完修..

-------

其實電解電容在電解水機中,是很少壞的,壞的反而常是 SMD 電容(目前已有3 例)..

電解水機中,電解電容會 "大肚子" 的,我只在大同的機器上看過,而且這種情況很多(約有十來例)..

网友A:
CreMaker大,如果只更換按鍵,而SMD 電容不更換,
會有什麼影響(電容短路嗎?)
不知這SMD電容用處是什麼?
很清楚的維修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Maker大,如果只更換按鍵,而SMD 電容不更換,
會有什麼影響(電容短路嗎?)
不知這SMD電容用處是什麼?
很清楚的維修教學!

曾碰到過那顆 "記憶 IC" 的問題,每次使用過後,都會跳回原設定值..

一般電解水的設計,為了安全起見,內定都是在鹼性水第二段(這是最常飲用的),但若是記憶 ic 有問題時,可能就給它亂了,同時內部記憶的一些資料,也會不見,像是水流總量(這有關於濾心更換的設定)、使用時間.. 等..

不過這次原因,在於那顆電容有些不良..

這顆電容一般不接也是可以的..

不過我想這顆電容的作用應該是防止開關的 "彈跳現象" 及防止接點氧化之用的..

那種 tact switch,出毛病的機率滿高的,像一些顯示器面板上的開關就常出狀況.. 這種開關用久了,內部的彈片很容易出問題,於是就有點給它 "秀豆" 了..

网友(2012-06-27):
很好學會不少經驗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