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換電風扇溫控保險絲要注意溫度阿

楼主(2010-07-05):
今天電子材料行有開店了,買了2根溫控保險絲要來把前幾天電風扇溫控保險絲給換掉

所以就開始工作了,因為沒有經驗就按照以前的工法剪好長度就這麼給焊上去了

誰知道還沒接電源那溫控保險絲用電表一量竟然就掛了,真是有給他溫度限制

還好有買一根備用不然就要等明天了

130度的限制還真不好拿捏本來想拿棉花沾水包起來,可是好麻煩

壞掉的130度250V 2A溫控保險絲 價值15元就飛了

有了教訓就焊到最底端

留那麼長也不好整理就只好摺阿摺捲成一團

拿出好用的熱容膠用打火機燒一燒做絕緣

再拿膠帶纏一纏就完工了,注意不要扯斷了漆包線不然就麻煩了

网友:
原來是被烙鐵的高溫給焊掛啦

网友:
這個 15 元的代價,換來一輩子絕不再犯的錯誤,值得啊..

我突然想到,對哦,這類元件,大多是腳沒剪就銲上了,像在護貝機、三溫機內、飲水機內.. 都是如此..

想想,我從玩電子到現在,莫明其妙搞壞的.. 算不清啊..

网友:
有沒有更勁爆的想法@@

假如不用烙鐵~直接用電線接法~然後包上熱縮套管~

吹頭髮的吹風機吹一吹~~

這樣不知道可不可行呢?

网友:
可以用鱷魚夾、鑷子或是尖嘴鉗夾在接腳上,元件本體與焊接點間,協助散發焊接時的熱量,焊接比較怕熱的晶體/IC時也可以這樣做。

网友:
焊接端用尖嘴鉗夾住再焊接
就不會燒斷
沒把握就用接線端子壓接

网友A:
其實那條保險絲....是多此一舉,可以不用裝。
我和老爸修電扇,都直接拆掉,用導線連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那條保險絲....是多此一舉,可以不用裝。
我和老爸修電扇,都直接拆掉,用導線連接。

溫度保險絲是可以拔除沒錯
問題是
如果欠缺保養,導致軸心卡死,
線圈的電流會升高,連帶馬達整體過熱,
有可能引發火災,不可不慎

网友:
回复 网友B:

燒壞了..........就漆包線外皮掉光了,可以準備換一台新的了。

電扇每年都要保養,每次保養,都要確實,若沒意外,保養起來,可以用一兩年。
通常鎖死,馬達也會先有轉速慢的問題,使用者通常已經會先反映,除非神經很大條。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能小看夏天阿...

人的理性很容易被熱搞不見低n_047|

楼主:
我寧願多花15元買保險

不然改天同事家裡因電扇過熱失火我可賠不起

實在太多人不知道電扇要保養,每次一打開都是棉絮跟灰塵

夏天來了大家趕緊先保養電風扇吧

可愛的維尼熊電扇,被我徹底保養過了

网友:
嗯...小弟看過許多的溫度保險絲都是用夾頭夾的~儘量還是不要用烙鐵焊說...
而且在風扇上倒還好~如果是溫度較高的環境以熱熔膠做絕緣也容易軟化...
最好是以矽質套管(以前是用石棉管)~再加金屬端子壓接兩端來得好...
矽質套管1條1米約30元
http://www.wj.com.tw/product_inf ... 0e4ed5a18d29d62510f
接線端子一般市面不好找~可以買零售的歐式端子的前頭替代~1顆約1~2元
http://www.100y.com.tw/viewproduct.asp?MNo=6484
這樣用一用可以省掉很多作工的時間~也安全...

网友:
可以用壓著套管.以尖嘴鉗或其他鉗子壓著好.包上熱縮或其他耐熱套管即可喔

网友D:
啊咧...
原來我的懶惰可以造就出成功完修是因為這樣子....
我實在懶的動烙鐵...只為了焊兩個頭....
都是尖嘴鉗壓接好,熱縮管套起來就算了...
所以說...有時候懶惰不見得是壞事...
這樣子說會不會被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咧...
原來我的懶惰可以造就出成功完修是因為這樣子....
我實在懶的動烙鐵...只為了焊兩個頭....
都是尖嘴鉗壓接好,熱縮管套起來就算了...
所以說...有時候懶惰不見得是壞事...
這樣子說會不會被打??? ...

其實只要有夾好,使用上也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只是稍微夾一下就交差,才是真的懶惰~

网友:
小弟通常處理到溫度保險絲這部分都是用壓接端子處理,快又有效:)
可參考以下目錄裡頭的中接端子

网友:
壓接端子我很常用...
工具箱內隨時都有...因為工作需要....
最小的1.6...最大的5.5...
還是懶...
尖嘴鉗夾好就好了...至少我還用熱縮管套起來,沒用電工膠布包一包就很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