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W201 20吋顯示器

楼主(2010-07-05):
老妹顯示器開機沒電源這台過了保固,把它給拆了檢查!

粉紅色標示是保險絲是好的

藍色標示是有焦黃的痕跡疑似這範圍幾個零件在搞怪?

基板背面

由於這款機板不常見想請教論壇各位大師級高手,U17零件編號 AC 84-18 0502AL及AC9435P 355PE這2種零件去那裡購買還是有代用零件可以更換?

网友:
這顆 嗎?
你的是外接變壓器~....有沒有檢查過變壓器好壞 .
上面有顆 電容好像脹囉~..還是照片問體 ~

网友A:
推測應是1084 1.8V三端子穩壓IC,若有輸入無輸出表示有異常。
若是5V已經有了,另外應該還有一個3.3V,看能不能找出來。
除了各IC/晶體,電容最好也列為檢查項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變壓器我妹沒拿回家 我自己去買個4針式 這台是12V 6.67A變壓器

网友C:
U17 AIC1084 有輸入電壓5V吧!
正中央腳若沒輸出就是這顆卦了

网友:
追一下電源線路,看另外兩顆穩壓IC的輸入有沒有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測應是1084 1.8V三端子穩壓IC,若有輸入無輸出表示有異常。
若是5V已經有了,另外應該還有一個3.3V,看能不能找出來。
除了各IC/晶體,電容最好也列為檢查項目。 ...

狼大
嗯!了解 謝謝您那麼快就回答小弟的疑惑 在第2張圖裡有兩個長的好像L1117 那裡我也量過沒有輸出 我猜測這裡應該是提供3.3V輸出源 但我不敢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7 AIC1084 有輸入電壓5V吧!
正中央腳若沒輸出就是這顆卦了

AIC1804無輸入5V電壓 於是上網去找這顆零件 好不容易找到也得標了賣家等了3天才回復我說要等十天在面交或郵寄 這顆零件在台北市真的那麼難買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AIC1804無輸入5V電壓 於是上網去找這顆零件 好不容易找到也得標了賣家等了3天才回復我說要等十天在面交或郵寄 這顆零件在台北市真的那麼難買嗎? ...

AIC1804無輸入5V電壓,那就應該查它的前一級,而不是換AIC1804

來源都沒有了,當然不會有輸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IC1804無輸入5V電壓,那就應該查它的前一級,而不是換AIC1804

來源都沒有了,當然不會有輸出

1084----1084非  1804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84----1084非  1804

抱歉筆誤 !

网友:
引用 楼主:

AIC1804無輸入5V電壓 於是上網去找這顆零件 好不容易找到也得標了賣家等了3天才回復我說要等十天在面交或郵寄 這顆零件在台北市真的那麼難買嗎? ...

很多舊板裡面都有拆就好!!切忌!!要先搞清楚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