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nx9040硬碟鎖密碼--已完修

楼主(2010-07-06):
如標題這台筆電一上電會出現
輸入硬碟機鎖密碼
按確定鍵後會出現輸入密碼
請問是出場廠有預設的密碼嗎
bios內硬碟鎖密碼是設定清楚
沒碰過這問題
請問有先進知到嗎

网友:
我可能經驗還沒到位.還沒碰過比電一開機就要求密碼.應該是使用者自行設定的吧
如真是原廠就有密碼.那有一招...
就是打電話.....打給HP台灣找客服問囉
http://welcome.hp.com/country/tw/zh/cs/contact-hp/contact.html

网友:
之前 HP 有推出 類似的 資料保護 ~好像 無法破解吧 ~.
NB HD 拆下 來 可以用在一般電腦 讀取碼?.

网友:
曾經看過類似文章,有些硬碟在工廠即設計了一組密碼,萬一這組密碼被啟動,似乎尚未有人破解報告!
問原廠吧!

話說,會啟動這密碼除非特殊狀況:保護個資,或是其他目的!
這麼容易破解,生產商搞這組密碼不等於多此一舉嗎?
就算會破解,粗工認為也是不能說的秘密!以免禍害他人.
如果那台筆電確定是開帖大大個人的或是確定客戶是該筆電所有者,您可以詢問原廠,絕對會有答案!

這也必須提醒在這裡的各位高手先進們,牽涉到密碼這種問題還是要小心應對才是.免得善意變成幫兇!
很多私人資料就是如此外洩!

网友:
n年前我碰過IBM的nb硬碟故障更換後要密碼~~
問原廠時無解....他說要使用原密碼..要不然就要...換主機板

楼主:
問過hp客服說hp機器不會鎖硬碟
要送去維修中心
檢測費$310
硬碟不能分割也不能低階格式化
會不會是硬碟故障
想把硬碟拔去別台電腦做可是插座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過hp客服說hp機器不會鎖硬碟
要送去維修中心
檢測費$310
硬碟不能分割也不能低階格式化
會不會是硬碟故障
想把硬碟拔去別台電腦做可是插座不同 ...

這就是問題所在了
您還是送原廠吧
機器不會鎖沒錯
粗工已經先前講明,工廠做的,不是hp做的
您只能透過hp送去工廠處理

雲端計畫雛形.................

楼主:
硬碟插座不同
原來是多了一個轉換頭
把轉換頭拆下換一顆硬碟就好了
原來是硬碟故障